[求助] 如何DRC、LVS时候,自动加载当前cell的名字

楼主(2019-08-21):
各位大神,如何在做DRC、LVS验证的时候,calibre自动加载当前cell的名字?(包括库名字)。
我现在从顶层进入底层,做底层的DRC、LVS验证时候,会一直自动加载顶层cell的名字,不知道哪里设置有问题。

网友A:
set up ==>preferences ==> templates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t up ==>preferences ==> templates里面

在templates里边怎么设置?

网友B:
drc或者lvs页面不用关   calibre重新点一下   然后就自动改变成当前cell的名字

楼主:
引用 网友B:
drc或者lvs页面不用关   calibre重新点一下   然后就自动改变成当前cell的名字

我这样做了,还是不能加载cell的名字,以前用是可以的,我想是不是设置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templates里边怎么设置?

apply templates勾选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ply templates勾选了吗?

勾上了,还是没用

网友C:
请问楼主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楼主(2019-09-27):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没有

网友:
apply templates选了还不行?不应该哦,讲道理从TOP往下,只要点一下lvs,就马上切换成当前block的验证环境了,那你试试单开,单开肯定可以吧,或者把你设置截图出来看看

网友:
表示用了这几年一直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观望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