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时钟jitter的影响

楼主(2019-08-21):
附图,ADC测试,用片内PLL师钟,SNR仅有20dB,而采用外灌时钟则有50dB,麻烦做ADC大神帮忙看一下是什么造成的,测试时钟jitter 仅有50ps@32MHz

网友:
时钟的相噪看过吗

网友A:
图看不清,基频功率是不是20多dB,正常么?给的条件太少了,没说ADC分辨率及输入范围、采样时钟频率、输入信号频率及幅值。另外,时钟jitter有50ps@32MHz,是不是太大了?假设输入信号频率10MHz的话,单时钟jitter一项就已经把SNR限制在50dB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看不清,基频功率是不是20多dB,正常么?给的条件太少了,没说ADC分辨率及输入范围、采样时钟频率、输入 ...

ADC是9bit 2MHz采样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看不清,基频功率是不是20多dB,正常么?给的条件太少了,没说ADC分辨率及输入范围、采样时钟频率、输入 ...

这是外部时钟及测试条件

楼主:
图传上来就不清晰了,100k输入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传上来就不清晰了,100k输入

看你的图就是时钟质量很差,最好看下时钟的相噪

简单的方法就是直接看内部时钟的频谱

网友A:
图确实看不清,你这是要考验大家的眼力么。。。100K的输入信号,50ps的时钟抖动似乎影响不大。量化范围多大,输入幅值多少?虽然图看不清,但大概能瞅到是20多还是40多dB的信号功率,还是作一下归一化处理再传上来吧

网友:
在一篇ADI还是LT的paper中看到,jitter和采样SNR之间有量化关系式
SNR=20log(2pi*fs*jitter)好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确实看不清,你这是要考验大家的眼力么。。。100K的输入信号,50ps的时钟抖动似乎影响不大。量化范围多大 ...

已经解决,不是时钟的问题,是测试方法的问题,逻分采数据会影响PLL的抖动

网友B(2019-12-30):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不是时钟的问题,是测试方法的问题,逻分采数据会影响PLL的抖动
...

你好,能具体说明下逻分采集数据回如何影响PLL吗?理论上来说逻分采集的是ADC的输出数据,和PLL之间隔着ADC,为什么会影响?

我也在测试高速AD,用PLL驱动,测试结果也只有40多个dB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能具体说明下逻分采集数据回如何影响PLL吗?理论上来说逻分采集的是ADC的输出数据,和PLL之间隔着A ...

我的那颗芯片是IO的电源和PLL电源用的同一个,该电源是内部LDO产生,逻分采数据的瞬间,可以看到电源波动特别大,大约有300mV,导致内部PLL输出时钟jitter特别大,从而影响ADC的性能

网友(2022-11-16):
请问一下,对于ADC的采样时钟来说,看重的是TIE还是period jitter还是CC jitter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