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calibre lvs怎么识别电感和自制的共面波导?

楼主(2019-08-21):
电感和共面波导都是用momentum仿真过的,仿真完毕可以生成momdl、symbol、auLvs等文件,可以正常做ade中的sp、pss、tran分析。
但怎么用这些自制的器件放在layout中,然后做calibre lvs,使calibre可以正常把这个器件在schematic中识别为一个黑盒子,在layout中主动把相应的版图和黑盒子对应起来?
多谢!

网友:
you can use "LVS BOX"

网友:
可抽出版图的网表加在验证的网表中

网友A:
LVS BOX source
LVS BOX layout
就可以了。

网友:
用BOX文件,将自定义电感建成一个单元,并标上端口,然后整体网表中定义一个空的.SUBCKT,并且端口名与你版图上所标名称相同,再在做LVS的include界面里定义这个BOX文件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LVS BOX source
LVS BOX layout
就可以了。

多谢。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我放了一个做过电磁仿真的单圈螺旋电感来验证这个方法是不是有效。
版图放了这个电感的layout,打上p1 p2 sub三个label;电路图放了这个电感由momentum生成的symbol,也放上三个pin。

在calibre 导出电路图时就已经出错了,它认为这个电感元件里没有 auCdl或者schematic 两种view,所以不能导出cdl。
没有auCdl view应该是momentum只给生成了auLvs view, 不过我去看了下PDK里的其他元件,auLvs view和auCdl view的文件大小是一致的,是不是说明这两个view也是一致的。于是我又把此电感的auLvs view 复制为 同一cell下的 auCds view,但还是无法导出cdl,virtuoso主界面报错说 这个cell缺少 a simInfo section in it‘s CDF for the current simulator。 那像这种问题您是否了解如何解决呢?
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多谢。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我放了一个做过电磁仿真的单圈螺旋电感来验证这个方法是不是有效。
版图放了这 ...

我去找了一下文件发现虽然virtuoso报导出cdl有错,但其实还是导出了,格式跟从PDK导出的也一致。
用两条BOX语句可以通过LVS,现在我要去试试看同时放多个自制器件该怎么写BOX了,多谢!

楼主:
试验结果是这样的:
1.放两个自制器件,分明名为A和B,BOX语句可以这样写:
   LVS BOX LAYOUT A B
   LVS BOX SOURCE A B
或者
   LVS BOX LAYOUT A
   LVS BOX SOURCE A
   LVS BOX LAYOUT B
   LVS BOX SOURCE B
两种都可以。
2.但是被BOX的单元 A和B 两个cell的版图中不再包含其它cell,都是纯性状;而且需要打上label,只有pin是不好使的。
3.电感和共面波导这种平层金属器件,需要找PDK里的识别层,把这层金属在识别时切割开,不然肯定两端就连在一起了。

网友:
5楼正解吧,既然 lyout是 box了 ,cdl就有两种处理方法,一是也设box,但lvs还是会check cdl是否有问题,二是 写个空的cell cdl 定义全部pin应该就ok了

网友B(2020-09-26):
lvs是对比LAYOUT和SCHEMTIC,自己画的电感在lvs认为是一根线,在schemtic里放一个端口数对应的rdummy就可以过了

网友(2024-07-01):
引用 网友B:
lvs是对比LAYOUT和SCHEMTIC,自己画的电感在lvs认为是一根线,在schemtic里放一个端口数对应的rdummy就可以 ...

请问rdummy是哪个器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