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t_output_delay -min -0.1

楼主(2019-08-22):
大家好,一直不理解为什么set_output _delay  -min  设为负值,求解,谢谢!

网友A:
这样chip输出就会多加dly。。。保证hold 》=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chip输出就会多加dly。。。保证hold 》=0。。

能不能说hold我只需要到min 0.3就可以了,没有必要min -0.1?

加太多delay不也冗余吗?

另外请教,min -0.1只是为了hold加delay,负值大小的选择怎么考虑? 谢谢!

网友A:
余量,保守、外面芯片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余量,保守、外面芯片的要求~~

外面咋会有负值的要求呢?

网友(2021-06-16):
引用 楼主:
外面咋会有负值的要求呢?

比如芯片驱动信号来连接sdram进行数据传输,而sdram的CLK对CAS信号需要1.1ns的hold time。
那么芯片输出的cas相对输出的clk的延时就需要大于1.1ns,否则hold会违例,
相应的命令就是set_output_delay -min -1.1 -clock SDRAM_CLK [get_ports PAD_CA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