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mvision RTL功能仿真和综合后前仿,时序不对了。

楼主(2019-08-22):
图片中是,RTL仿真和门级仿真(无延时)的时序,麻烦大神们给分析一下,是不是仿真软件的原因造成的。

网友A:
没啥问题~~正常~语言对时序并行的理解,所以加驱动最好加点延迟~

网友B:
data与clk是否是一个域?

楼主:
引用 网友B:
data与clk是否是一个域?

是同一个时钟域的。DC的网表仿真(无无延时信息),对外设的访问的时序,就出现第二张图的样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啥问题~~正常~语言对时序并行的理解,所以加驱动最好加点延迟~

DC网表仿真,会经常出现这种问题吗?

网友:
前仿加个加个时沿跑,DC网表没必要跑,做个FT就行,到时候跑个后仿

网友:
1.   請問您是否有用formality比對過RTL 跟  netlist 呢?
2.   如果比對過後..功能相同....那就有可能是timing的問題....可以先用notiming check來跑看看

网友(2019-09-26):
如果是不带sdf跑post sim,直接跑,肯定会出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加单位延时跑。
vcs我不熟悉,如果是ncverilog 需要加如下2个参数
+ncseq_udp_delay+1ns
+ncdelay_mode_zero

一个就是说组合逻辑delay为0,但是调用UDP的方式(fliplop/latch 等)需要加1ns的del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