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果减少Design Compiler的综合时间?

楼主(2019-08-22):
最近设计了一个运算阵列,但是DC综合一直卡着,跑几天都没有跑完。据我了解有upgroup和dont_touch的综合策略,但是用了感觉也没有什么效果。
所以,在DC里面有什么综合策略可以加快我的综合吗?
PS:阵列中很多单元都是相同的!

网友:
down-top,多核,多线程。分布式。。。。。

网友A:
多大的设计啊,要跑这么长时间?
可以试试先不加约束跑compile,再将约束加上跑 compile -incr

网友B:
Bottom up flow, characterized submodule constraints and compile the submodule separately, top level read in the submodules and uniquify all then do the incremental compi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大的设计啊,要跑这么长时间?
可以试试先不加约束跑compile,再将约束加上跑 compile -incr ...

256个实例跑几周都跑不动,估计是卡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Bottom up flow, characterized submodule constraints and compile the submodule separately, top level  ...

Thank you!对于bottom up, 能不能直接分开综合submodule, 然后拿综合后的子模块的网表和未综合的顶层代码,在子模块module前加(“dont_touch == true”),然后跑最顶层的综合?
我试过这样,DC没有报错,但是感觉这样起不到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Bottom up flow, characterized submodule constraints and compile the submodule separately, top level  ...

Thank you!
对于Bottom up的做法,能不能分开综合submodule,产生门级网表。
然后,拿综合后的submodule门级网表,以及未综合的顶层module RTL code,在综合后的submodule门级网表module关键字前加上(“dont_touch =- true”),然后跑最顶层的综合?
我试过这样做,但是依旧很卡很慢,感觉没有起作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Thank you!
对于Bottom up的做法,能不能分开综合submodule,产生门级网表。
然后,拿综合后的submodule ...

你这种方法可以,不过你用错了。1.要先综合submodule,生成网表
2. 综合top module时,remove_design将submodule 移除,这样只综合顶部的
3. 再将submodule的netlist读进去,最后将top level的写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方法可以,不过你用错了。1.要先综合submodule,生成网表
2. 综合top module时,remove_design将su ...

谢谢,请问哪里有一些例子吗?
我大概弄懂怎么做,但是不知道用哪些命令。
User Guide,lab Guide什么的都看过了,都是文字简单提了一下。
找到一个给出例子的,但是要生成.db文件,但是现在DC又不支持了

网友A:
很简单的,就是remove_deisgn 和 read_verilog 两个命令,实验一下就好了。
读入verilog后,查一下current_design,list_design,remove_design 命令就好了。
生成的verilog,通过另外一个script用read_verilog将所有的verilog读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2021-06-10):
楼主这个解决了吗

网友(2024-06-26):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的,就是remove_deisgn 和 read_verilog 两个命令,实验一下就好了。
读入verilog后,查一下current_ ...

大佬可以详细描述一下方法吗,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