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求助,一个简单的SKILL小问题,请求指点。

楼主(2019-08-23):
procedure( test(m1)
    prog((x)
    cond(
                    ( ( m1 = 1 )
                        x=1
                    )
                    ( ( m1 != 1 )
                        x=2
                    ));end cond
);end prog
);end procedure

*注:m1为用户输入,但是内部变量x该如何定义呢?我在prog/let里使用()定义X,CIW窗口跑了一下并没有报错,但是最后输入变量测试的时候,输出的x也不会发生变化。请问段代码应该如何修改。1.该如何定义内部变量 2.输出X的这么表达可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turn(x)

谢谢您的指点,不过感觉这些表达方式应该都可以,刚改了一下 println(x),这样还是不行。 为什么在CIW跑的时候总是提示function test redefined呢?

网友A:
英文翻译一遍就知道了

楼主:
我改了一个最简单的,不要内部变量了,但是输入结果一直都是yes,不知道问题出在哪了。。
procedure( test(m1)

    cond(
                    ( ( m1 = 1 )
                        println("yes")
                    )
                    ( ( m1 = 2 )
                        println("No")
                    ));end cond

);end procedure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英文翻译一遍就知道了

意思明白,只是不知道怎么处理。。

网友A:
因为=是赋值运算 不是equal运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是赋值运算 不是equal运算

是的是的 哈哈哈 基础太薄弱还是。。 多谢 应该 = =

网友(2019-11-23):
procedure( test(m1)     prog((x)
cond(
  ( ( m1 == 1 )                         x=1                     )
      ( ( m1 != 1 )                         x=2                     )
);end cond
returb(x)
);end prog );end proced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