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EXL吐出的ocean脚本在terminal仿真问题

楼主(2019-08-25):
大家好,最近我遇到个问题:
基于ADEXL自动生成的ocnxl脚本在terminal下无法直接运行。因为找不到cellview。大家知道怎么修改这个脚本吗?
;====================== Set to XL mode =========================================
ocnSetXLMode()
ocnxlProjectDir( "~/simulation" )
ocnxlTargetCellView( "adc_sim" "dac_buffer_diffdrv_sim" "adexl" )
ocnxlResultsLocation( "" )
ocnxlSimResultsLocation( "" )

;====================== Tests setup ============================================

;---------- Test "adc_sim:dac_buffer_diffdrv_sim:1" -------------
ocnxlBeginTest("adc_sim:dac_buffer_diffdrv_sim:1")
simulator( 'spectre )
design( "adc_sim" "dac_buffer_diffdrv_sim" "schematic")

网友(2019-11-12):
将你的ocean脚本放在adc_sim文件夹的上一个目录,也就是和adc_sim在同一路径下,然后在该路径下运行ocean,load脚本就行了

网友:
把ocnxlTargetCellView( "adc_sim" "dac_buffer_diffdrv_sim" "adexl" )修改为ocnxlTargetCellView( "adc_sim" "dac_buffer_diffdrv_sim" "adexl"  ?mode “r” )

楼主(2021-02-13):
多谢楼上两位

网友(2021-10-15):
请问一下如何停止正在跑的ocean仿真??

网友:
我的试了上面的方法还是不行啊

网友:
将ocean脚本放到仿真库上面一个文件夹是可以仿真的

网友A:
为什么maxjob这个设置不起作用,不能并行跑corner呢

网友(2022-03-09):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maxjob这个设置不起作用,不能并行跑corner呢

请问您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是否可以交流一下

网友(2023-11-30):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maxjob这个设置不起作用,不能并行跑corner呢

应该是得服务器支持,得设置另外一个地方(Run Options)并行跑

网友(2024-03-12):
7楼说的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