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新安装地MMSIM151不能仿真如何解决

楼主(2019-08-25):
大家好,我新安装了IC617和MMSIM151,但是启动仿真时报错如下,请问如何解决该问题,谢谢!

网友A:
是不是环境变量没设置好?

我刚在CentOS 6.10上成功安装了IC617和MMSIM15,主要参考了https://www.cnblogs.com/flowingtime/p/4162780.htmlhttps://blog.csdn.net/maxwell2ic/article/details/52162827 以及eetop bbs上的一些帖子,你也可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环境变量没设置好?

我刚在CentOS 6.10上成功安装了IC617和MMSIM15,主要参考了https://www.cnblogs ...

是库没安装好,已经解决了,谢谢!

网友B(2021-12-20):
楼主在哪里下载的MMSIM15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在哪里下载的MMSIM15啊,谢谢

在这里搜索EDA工具找找就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