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寄存器模型执行read/write会死循环。

楼主(2019-08-26):
仿照《UVM实战》,搭建了一个一样的寄存器模型,在执行 read/write 时都会进入到某个死循环中。单步调试发现是死在uvm_reg.svh中的,由于调用递归太多,没法精确定位。不知道哪里的设置会导致这种情况。

不知道都大家有没有遇见类似的问题。希望能指教一下。

导致死循环的代码如下:read,  write

网友A:
卡在这里面,一般是卡在了driver里,可以看看哪里有等待,或者0循环的whi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卡在这里面,一般是卡在了driver里,可以看看哪里有等待,或者0循环的while
...

这方面做过检查了。别的代码不动,只注释掉read 和 write, 程序是可以正常跑完的。应该不是别的地方的原因吧?

网友B:
单步 write 可以进行不 ? 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步 write 可以进行不 ? 这

单独write也是会死掉的。单步看的话会跳入头文件里。定位到了是死在了 base/uvm_phase.svh 中, line 128. 代码如下:
所以应该是死在某个phase中了。怎样的设置会导致在read/write中出现这种情况呢?

楼主:
自己又写个简单的结构,跑出来还是死掉,请大家指点一下。代码如下, vcs下编译可以通过,命名有点没章法,见谅.
//`timescale 1ns/100ps
`include "uvm_macros.svh"
import uvm_pkg::*;

class test extends uvm_reg;
    rand uvm_reg_field data;
    virtual function void build();
        data = uvm_reg_field::type_id::create("data");
        data.configure(this,1,0,"RW",1,0,1,1,0 );
    endfunction
    `uvm_object_utils( test )
    function new( input string name="test" );
        super.new( name,16,UVM_NO_COVERAGE );
    endfunction
endclass
class reg_model extends uvm_reg_block;
    rand test test_0;
    virtual function void build();
        default_map = create_map("default_map",0,2,UVM_BIG_ENDIAN,0);
        test_0 = test::type_id::create("test_0", , get_full_name());
        test_0.configure( this, null, "test_0" );
        test_0.build();
        default_map.add_reg( test_0, 'h9, "RW" );
    endfunction
    `uvm_object_utils(reg_model)
    function new( input string name="reg_model" );
        super.new( name, UVM_NO_COVERAGE );
    endfunction
endclass

class A extends uvm_sequencer;
    reg_model rm;
    `uvm_component_utils( A )
    function new( string name="A", uvm_component parent );
        super.new( name );//, parent );
    endfunction
    virtual task configure_phase( uvm_phase phase );
        super.configure_phase( phase );
        $display("???????????????????? 11");
    endtask
    virtual task main_phase( uvm_phase phase );
        uvm_status_e  st;
        uvm_reg_data_t value;
        super.main_phase( phase );
        phase.raise_objection( this );
        $display("????????????????????");
        rm.test_0.read( st, value, UVM_FRONTDOOR );
        $display("!!!!!!!!!!!!!!!!!!!!");
        $display("hhhhhhhhhhhhhhhhhhh value is %d", value);
        phase.drop_objection( this );
    endtask
endclass
class sqrrr extends uvm_sequence ;
    `uvm_object_utils( sqrrr )
    function new( string name="sqrrr" );
        super.new( name );
    endfunction
   virtual task body();
        if( starting_phase != null )
            starting_phase.raise_objection( this );
        $display("here ?? ");
        #2000;
        if( starting_phase != null )
            starting_phase.drop_objection( this );
    endtask
endclass
class adapter extends uvm_reg_adapter;
    function new( string name );
        super.new( name );
    endfunction
    function uvm_sequence_item reg2bus( const ref uvm_reg_bus_op rw );
        uvm_sequence_item tr;
        tr = new("tr");
        return tr;
    endfunction
    function void bus2reg ( uvm_sequence_item bus_item, ref uvm_reg_bus_op rw );
    endfunction
endclass
class case0 extends uvm_test;
    A test;
    reg_model rm;
    adapter adp;
    `uvm_component_utils( case0 );
    function new( string name = "case0", uvm_component parent = null );
        super.new( name, parent );
    endfunction
    function void build_phase( uvm_phase phase );
        adp = new("adper");
        test = A::type_id::create("test",this);
        rm = reg_model::type_id::create("rm",this);
        rm.configure(null,"");
        rm.build();
        rm.lock_model();
        rm.reset();
        rm.default_map.set_sequencer( test , adp );
        rm.default_map.set_auto_predict( 1 );
        test.rm = this.rm;
        super.build_phase( phase );
        //test = A::type_id::create("test",this);
        uvm_config_db #( uvm_object_wrapper )::set( this,
                                                    "test.main_phase",
                                                    "default_sequence",
                                                     sqrrr::type_id::get());
        $display("here ?? ");
    endfunction

endclass

module aaa;

//    test = new("test",null);
    initial begin
       run_test( "case0" );
        #1000;
//        $finish();
    end

endmodule

网友B:
是不是interface 连接的时钟出问题了, drv没有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interface 连接的时钟出问题了, drv没有时钟

不是的。在加入reg_model的各个组件之前其它模块都是可以正常跑。

网友B:
引用 楼主:
自己又写个简单的结构,跑出来还是死掉,请大家指点一下。代码如下, vcs下编译可以通过,命名有点没章法, ...

adapter需要和ral 连接起来
例如:  ral.default_map.set_sequencer(this.uprx_agt.sci_sqr,adapter);

而且你的平台好奇怪,UVM树的层次需要很清晰,才能通过路径去做一些复杂的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apter需要和ral 连接起来
例如:  ral.default_map.set_sequencer(this.uprx_agt.sci_sqr,adapter);

上面的代码是为了方便debug另外写的,只为了看reg_modle的read/write 操作,组件上只有一个sequencer。
现象跟我的验证环境一样,也是有read/write 就死掉了。没有就可以正常跑完。现在没法断定是不是我环境的原因。
编译指令是:  vcs -full64 -sverilog -ntb_opts uvm-1.1 file_name.sv

你提到的 "default_map.set_sequencer", 上面代码中的有这一步操作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面的代码是为了方便debug另外写的,只为了看reg_modle的read/write 操作,组件上只有一个sequencer。
现 ...

class A extends uvm_sequencer;
    reg_model rm;
    `uvm_component_utils( A )
    function new( string name="A", uvm_component parent );
        super.new( name );//, parent );
    endfunction
    virtual task configure_phase( uvm_phase phase );
        super.configure_phase( phase );
        $display("???????????????????? 11");
    endtask
    virtual task main_phase( uvm_phase phase );
        uvm_status_e  st;
        uvm_reg_data_t value;
        super.main_phase( phase );
        phase.raise_objection( this );
        $display("????????????????????");
        rm.test_0.read( st, value, UVM_FRONTDOOR );
        $display("!!!!!!!!!!!!!!!!!!!!");
        $display("hhhhhhhhhhhhhhhhhhh value is %d", value);
        phase.drop_objection( this );
    endtask
endclass

这是你的读写操作所在嘛?  uvm_sequencer 扩展一个A 来做读写操作 ?

且 reg_model 在case 0 和 A都例化了?

寄存器读写操作 一般 直接放在  testcase  main_phase 进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class A extends uvm_sequencer;
    reg_model rm;
    `uvm_component_utils( A )

case0  中例化了 A(sequencer)  test, reg_model rm, 通过 " A.rm = this.rm", sequencer 中的rm应该与case0中rm是指向同一个的。
你说的testcase 是指sequence吗?  在《UVM实战中》中,sequence 通过p_sequencer 进行reg_model的读写操作,这个reg_model实质应该还是sequencer的,
我这种方式应该也没问题,最后都是在sequencer下的main_phase启动。
不过在sequence 中的操作方式我也试过,也是卡死了。

网友C:
把sequencer中该死的reg_model拿掉,reg_model -> adapter -> sequencer -> driver, 这就是ral命令的传递,你在sequencer里又调用reg_model,就形成一个循环了,sequencer都不知道该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sequencer中该死的reg_model拿掉,reg_model -> adapter -> sequencer -> driver, 这就是ral命令的传递, ...

sequencer 中的reg_model是指向case0下的reg_model的呀。
实际应该是在sequencer的main_phase下,发起读取reg_model,也就是case0下的reg_model的。
所以应该是没问题的吧?
如果sequencer下没有reg_model,我应该在哪个组件下调用read,write函数呢?这里我不懂该怎么改,希望能指点一下。

网友D:
apapter中reg没有给transaction赋值

网友B:
死循环,通过log打印信息定位下那出问题了,adapter帧数据是否产生?driver是否接收到? 还是挂死在monitor采集上?

楼主:
统一回复各位,问题解决了。确实是卡死在bus_driver里,二楼一开始就指明要害了。怪我太蠢没查出来,之后又一直忽略。
谢谢诸位的回复。
sequence 中有 寄存器 read/write 是要等到driver的seq_item_port.item_done() 才会结束. 估计read函数本身会调用uvm_do()。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死循环,通过log打印信息定位下那出问题了,adapter帧数据是否产生?driver是否接收到? 还是挂死在monitor ...

上面的小程序卡死在sequence里了,一直在等待driver的item_done,而这个测试小程序没有driver.....我的验证环境下是卡死在driver里,第一次检查忽略了一些信号,以为没问题。
感谢一直帮我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D:
apapter中reg没有给transaction赋值

adapter 试过里面没任何操作也是没关系的。

网友E(2021-07-29):
请问这个问题最后如何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这个问题最后如何解决的?

检查driver有没死循环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