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器件工作在饱和区为什么有电流,而且电流还不变

楼主(2019-08-26):
我是菜鸟 提前声明一下,我想问一下,mos管在没形成导电沟道的时候是在截止区,也就是这个器件是没有用的,然后当栅极电压到达了阈值电压器件会进入到线性区,再然后当漏级电压高的时候(nmos),高到一定的程度器件会进入饱和区,到达饱和区的时候漏级电流会是一个定值,我这里就会有一个疑问,既然到达饱和区的时候,导电沟道会向源级移动,也就是说漏级那块就没有了导电沟道,按理来说,这个时候沟道不形成,那么电流没有载体,应该电流为0,可是为什么是一个比较稳定的值???

楼主:
没人吗?我自己问一下

网友A:
在夹断的地方虽然没有沟道,但是形成了耗尽区,会有空间电场存在,这时电子会在空间电场作用下被扫到漏极

网友:
空间电场存在,导致载流子的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夹断的地方虽然没有沟道,但是形成了耗尽区,会有空间电场存在,这时电子会在空间电场作用下被扫到漏极 ...

谢谢回复 好像明白了一点 电流就是通过电场的作用将载流子移动 所以在耗尽区的场作用下 剩下的沟道的电子或者空穴被推动 然后就会产生电流 可是为什么电流是一个基本固定的值呢?? 还是有不解 望回复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好像明白了一点 电流就是通过电场的作用将载流子移动 所以在耗尽区的场作用下 剩下的沟道的电子 ...

这个电流公式 是根据萨之唐定理推出的,那个公式给出了线性区和饱和区的公式,在进入饱和区后,电流大小基本由栅源电压决定,而漏源电压的影响很小(沟道调制作用)

网友B:
书上写的:夹断区内形成了较强的横向电场。这时电子沿沟道从源极运动,达到夹断区边缘时,很快飘移到漏极。详见附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流公式 是根据萨之唐定理推出的,那个公式给出了线性区和饱和区的公式,在进入饱和区后,电流大小 ...

补充一下,夹断点电压始终是VGs-Vth,如果VDS比这个值大,就会形成空间电荷区,随着逐渐增大VDS,空间电荷区就变大,而沟道电流由夹断点的电压决定,所以基本保持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下,夹断点电压始终是VGs-Vth,如果VDS比这个值大,就会形成空间电荷区,随着逐渐增大VDS,空间电荷 ...

我懂了 就是说漏级电压就算是很大 但是对沟道起作用的就是那固定不变的vgs-vth,所以 这个时候漏级电流的大小就主要与vgs相关,而漏级电压剩下的电压都作用到了空间电荷区内 ,它变大只影响了空间电荷区的大小,如果漏级电压再大,大到空间电荷区占满了整个沟道,再稍大一点点,这个时候mos器件就会横向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下,夹断点电压始终是VGs-Vth,如果VDS比这个值大,就会形成空间电荷区,随着逐渐增大VDS,空间电荷 ...

是我那样理解的吗? 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书上写的:夹断区内形成了较强的横向电场。这时电子沿沟道从源极运动,达到夹断区边缘时,很快飘移到漏极。 ...

谢谢回复 我觉得有点懂得感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懂了 就是说漏级电压就算是很大 但是对沟道起作用的就是那固定不变的vgs-vth,所以 这个时候漏级电流的 ...

差不多是这样,如果想搞透彻建议看看mosfet电流模型和萨支唐公式

网友:
详见附件,看完你就懂了。VDSsat为MOSFET的饱和电压,进一步增加VDS,但是沟道上电压任为VDSsat,这就是id始终保持不变的原因。(忽略沟道效应,就算不忽略,id的变化也很小)。MOS器件是属于电压控制电流器件。

网友B:
这样就清楚了:书上写的:当VDS继续增大时,夹断点由漏极向源级移动,这时增加的VDS,几乎都降落在漏极与夹断点之间的高阻层上,因此当沟道被夹断后,再增加VDS时,IDS基本上保持不变。。。详见附件!!!!!
我不知楼主所说的空间电荷区是否是我所说的漏极与夹断区之间的高阻层????

网友:
最后再补充一点,为何电子在夹断区边缘会漂移到漏极:因为电子已经获得足够的速度冲过去。

网友(2019-09-27):
最后再补充一点,平时没注意到的地方,MOS管工作时候会形成耗尽层。如图:

网友(2021-11-16):
引用 网友B:
这样就清楚了:书上写的:当VDS继续增大时,夹断点由漏极向源级移动,这时增加的VDS,几乎都降落在漏极与夹 ...

请问下,截图中的解释出自哪本书?谢谢!

网友(2025-01-16):
引用 网友B:
书上写的:夹断区内形成了较强的横向电场。这时电子沿沟道从源极运动,达到夹断区边缘时,很快飘移到漏极。 ...

这是哪本书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