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能读写SSD吗

楼主(2019-08-27):
FPGA通过MGT连接M.2接口当做PCIE总线来用,M.2接口上放SSD。那么FPGA能实现读写这个SSD吗?NVMe协议好复杂啊

网友:
需要FPGA 支持nvme ipcore

网友A(2019-09-27):
FPGA当然可以,基本简单的读写,应该不算很难逾越

楼主:
引用 网友A:
FPGA当然可以,基本简单的读写,应该不算很难逾越

大致怎么做,pcie通道nvme应用层协议的ssd

网友:
xilinx zynq可以通过 PS端控制写入SSD, 速度约100MB/s。  或者PL通过NVMe写入SSD,速度与SSD相关,快的约2GB/sj及以上。联系  qq 1371712210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致怎么做,pcie通道nvme应用层协议的ssd

你想要的应该是NVME的SSD
可以使用FPGA的PCIE接口,作为主机侧,向NVMESSD发送读写命令和非数据命令。操作正确,SSD会给与主机响应的。
如果但使用FPGA实现这个功能,相当于实现主机系统NVME驱动程序。
NVME SSD也是一个DEVICE端,具有BAR,BAR里有协议标准制定的功能寄存器和命令队列。FPGA就是准备好这些命令,和数据,等待NVNESSD取来执行。
执行完后,NVMESSD会返回完成队列。
市面上有一些IP叫NVME HOST可以来实现此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要的应该是NVME的SSD
可以使用FPGA的PCIE接口,作为主机侧,向NVMESSD发送读写命令和非数据命令。操 ...

谢谢您

网友(2022-03-17):
SSD也有SATA3接口的,需要可以联系我,我这里有开源FPGA的SATA3完整代码,来自我的本科毕业论文设计。实测固态硬盘性能读写速度可以达到560MB/s

网友:
方然可以

楼主:
一年前已经实现了,谢谢谢谢

网友:
axi转pcie ip核,网上有个例程可以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