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LVS 电感layout中识别不出来(bad device)

楼主(2019-08-28):
我用tsmc18rf画的。发现layout中电感无论在assura还是calibre中都无法通过LVS。 为了方便,我搭建了一个简单的串联RL电路去测试LVS。Schematic和layout如图所示。结果在我的calibre LVS CDL文件里可以看出是没有读出电感(spiral_s2_ind)的信息的,只有电阻的spice 信息。Extraction report也显示电感是bad device.LVS report里显示电感是missing instance。求教各位大神~

RL_layout

RL_layout

RL_schematic

RL_schematic

extraction1

extraction1

extraction2

extraction2

layout_sp

layout_sp

lvs report1

lvs report1

lvs report2

lvs report2

lvs report3

lvs report3

schematic_source

schematic_source

网友A:
把第五张截图的 .SUBCKT spiral_s2_std这两行的定义,copy到最后一张截图的CDL网表中,再试试看;或者将整个第五张截图的文件include进去试一下

楼主:
你好,在LVS设置时input时,我己经将source_added文件加进去了,在source_added文件中已经定义了spiral_s2_ind这个电感了。我尝试过如果不加source_added文件的话,LVS会直接提示undefined subckt spiral_s2_ind. 我是小白,可能没理解清楚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第五张截图的 .SUBCKT spiral_s2_std这两行的定义,copy到最后一张截图的CDL网表中,再试试看;或者将整 ...

你好,我在LVS的input设置时已经将source_added文件加进去了,其中就包含如截图5的spiral_s2_ind的定义。如果不加source_added文件的话,会直接提示LVS无法运行,找不见subckt spiral_s2_ind的电感器件。
小白一枚,希望没有误解你的意思。。。

网友B:
除了电感版图给定的几个端口外,任何金属好像不能跟电感识别层有交叠

网友C:
根据你的symbol来看,你的电感是3端器件,你是否在版图中也有这3个port?

网友A:
我看到报错显示你这版图里面除了你原理图的pin名外,还有好多其他的lable名称吧,你把那些没用的端口名都删掉,只留与原理图对应的lable名;或者将你建的这个单元整个make cell,然后再新建的topcell上再重新lable尝试一下,看能不能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电感版图给定的几个端口外,任何金属好像不能跟电感识别层有交叠

你好,这是个三端口的电感,正极(plus terminal),负极(minus terminal),接地(bulk/ground)。1.在下面的截图中,电感的接地我用的是metal1,这个跟电感自带标记接地端用的金属层是一样的。
2.电感的正负极我用的是metal5接出来的。电感正负极本身是由metal6,我再接了个via6_5。并没有在端口外的电感上加任何东西
3。如果我直接使用metal 6接电感正负端口,DRC则会报错,spacing<50。所以使用了metal5。
如下是以上三点的细节截图.

电感正负端口

电感正负端口

电感接地端口

电感接地端口

电感正负端口

电感正负端口

接metal6到正负端口

接metal6到正负端口

Calibre 报错

Calibre 报错

LayoutGXL视角

LayoutGXL视角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据你的symbol来看,你的电感是3端器件,你是否在版图中也有这3个port?

你好,这个电感是直接从pdk库里调出来的,我检查过了,这个layout也是三个端口的,分别是正极(plus), 负极(minus), 接地(bulk/ground).

网友:
能否上传一下calibre的cmdfile, 或者你在lvs cmdfile 里面找看看有没有你要的类型。
现在用schematic生成netlist, 看看netlist里面的电感是什么类型的

网友D:
估计你的lvs cmdfile里面没有spiral_s2_ind

网友E:
LVS 多认出来一个端口导致包bad device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你的lvs cmdfile里面没有spiral_s2_ind

你好, 你说的cmdfile是指什么呢?我在LVS input 上加了个source.added file. 里面已经定义了这个电感spiral_s2_i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到报错显示你这版图里面除了你原理图的pin名外,还有好多其他的lable名称吧,你把那些没用的端口名都删 ...

你好,我只加了三个端口的对应三个pin,我也不太清楚问什么报错有这么多pin 在bad device 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LVS 多认出来一个端口导致包bad device

你好,小白一枚,能否麻烦具体指出一下呢?我还是不太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你的lvs cmdfile里面没有spiral_s2_ind

你好,你指的calibre.lvs 文件吗

网友:
pin layer indpin 有2个net,net9 和net5  ,是不是这2个net没有没有接到一块,报错就是多了一个net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只加了三个端口的对应三个pin,我也不太清楚问什么报错有这么多pin 在bad device 上
...

建议你新建一个cell,然后把你现在的这个cell调进去,再打上pin,然后再做LVS尝试一下

网友:
用命令行calibre -lvs -hier -spi aaa.spi calibre.lvs 注意layout source名字要对
然后vi aaa.spi 看看有没有spiral_s2_ind
如果还是没有, 直接把参考库下的spiral_s2_ind做stream db,再run lvs。

网友(2020-03-26):
请问楼主解决问题了么?

网友:
您好,我也遇到了这方面的问题。请问您source_added这个文件怎么添加呢?

网友(2020-05-15):
请问解决了吗,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