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a的叠加

楼主(2019-08-28):
      当via叠加在一块时,不同层次的via是完全叠在一起好,还是每层之间错开的好?

网友A:
ESD器件上的via建议相邻的via错开比较好,避免ESD直接打在器件上

网友B:
你好,这个问题应该分两种情况来看:
一般情况,比如走线,最大重叠就行,好处是节省面积,这是通孔堆叠技术的最大优势了;
特殊情况,比如考虑机械应力(PAD),大电流(ESD,功率器件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这个问题应该分两种情况来看:
一般情况,比如走线,最大重叠就行,好处是节省面积,这是通孔堆叠技 ...

我想问的就是一般情况下,同事告诉我的是错开一些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ESD器件上的via建议相邻的via错开比较好,避免ESD直接打在器件上

那如果是普通的器件上呐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如果是普通的器件上呐

普通的,叠在一起和错开应该没多大区别,不过据我所知比较先进的工艺好像有drc要求,必须要错开的。个人觉得错开比叠在一起好,但是错开浪费面积。

网友:
个人觉得普通的连线堆叠在一起比较好,减小电流流过时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的,叠在一起和错开应该没多大区别,不过据我所知比较先进的工艺好像有drc要求,必须要错开的。个人 ...

我用的是T28的,drc也没有要求,你能讲一下为什么错开比较好嘛?我个人感觉叠在一起比较好,因为电流可以更好的通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T28的,drc也没有要求,你能讲一下为什么错开比较好嘛?我个人感觉叠在一起比较好,因为电流可以 ...

跟良率有关,可以去看看这个帖子http://bbs.eetop.cn/thread-38639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良率有关,可以去看看这个帖子http://bbs.eetop.cn/thread-386396-1-1.html,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C:
叠在一起时,每层生产时都要在同一个地方开孔,腐蚀等,造成via处金属不平整,对yeild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叠在一起时,每层生产时都要在同一个地方开孔,腐蚀等,造成via处金属不平整,对yeild有影响 ...

受教了,谢谢

网友(2019-12-20):
相邻的可以 错开 不相邻的重合 比如135重合246重合,但是135和246错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