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edhawk中需要的 .spi 是如何产生的 ?

楼主(2019-08-28):
请问:
redhawk中需要的 SPICE NETLIT 的  .spi 文件是如何产生的 ?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SPICE NETLIST

PR工具可以生成所需要的netlist .V,然后用v2lvs转一下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工具可以生成所需要的netlist .V,然后用v2lvs转一下就出来了

redhawk中不是要的这个 v2lvs转的 cdl

网友B:
这里SPICE NETLIST你是要include package model?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SPICE NETLIST你是要include package model?

不需要package model 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需要package model 把

所以你的SPICE NETLIST是什么的网标?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需要package model 把

所以你的SPICE NETLIST是什么的网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你的SPICE NETLIST是什么的网表?

从pdf 中来看应该是 std cell 的 spi, 但库里只有cdl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pdf 中来看应该是 std cell 的 spi, 但库里只有cdl

如果你是def based为什么需要std cell的spi??

网友(2022-08-15):
引用 网友A:
PR工具可以生成所需要的netlist .V,然后用v2lvs转一下就出来了

带package model的怎么出spi呢

网友(2022-11-29):
这里需要的,应该是带rc信息的spi网表,可以通过cdl和gds,用calibreXRC抽取spi网表

网友:
redhawk什么perfrom需要spi啊

网友(2024-08-13):
请问楼主有结果了吗?我现在也卡在这

网友:
packaging或者一些analog才需要spi,要是pdk里面没有的就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