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文档比对

楼主(2019-08-28):
我想对两个文档做比对,检查出内容不同的地方,请问怎么操作?

如果需要写脚本,请提供个样本或者说下步骤也可。

网友A:
UNIX/LINUX command: diff
Comparing tools: tkdiff, meld

楼主:
引用 网友A:
UNIX/LINUX command: diff
Comparing tools: tkdiff, meld

是直接  diff file1 file2    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直接  diff file1 file2    吗

是的,但是有時 diff 比對出來的結果不容易讀
建議還是安裝 "tkdiff" 或 "meld" 來比對,因為是 GUI介面,所以程式比對的結果,很容易分辨

网友(2020-02-06):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网友:
Cadence文档是指什么文档?diff/tkdiff 只能处理ASCII文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