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的 irun 在回归是如何避免重复编译。

楼主(2019-08-28):
irun跑回归时,每个case都是重新编译一遍,如何在编译完rtl和tb后,每跑一个tc,单独编译tc。增量编译能实现吗,我看增量编译一般将rtl先编译,在编译tb。貌似将rtl和tb一块编译,在编译tc,这样不行。

网友:
可以分步编译,我们都是自己的平台开发的脚本,无法提供给你细节。你可以找找资料看看如何实现。

网友:
先编译,后运行,不同的cases中不要加不同的define

楼主(2019-10-08):
解决了, -c 只编译, 生成xcelium.d文件,后面只跑仿真的话,-R 然后软连接到之前编译好的xcelium.d就行了。

网友A:
如果你的是UVM平台,那把所有的文件全部编译进去,仿真时每个tc用UVM_TESTNAME区分就行了;
如果你的平台是Verilog bench,跑soc,那么每个tc都用不同的c driver,也不用每个tc都重新编译,前提是所有的bfm都巧妙的集成到bench中而不冲突;
其他,把所有的tc放到不同分支中,使用plusargs来区分。
最后,如果都不行,那么就把rtl和bench分开编译成不同的数据库,仿真不同tc,将rtl数据库和tc对应的bench数据库链接。甚至于bench中通用的部分也可以partition出来单独编译。
韭菜哥,这样回答成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是UVM平台,那把所有的文件全部编译进去,仿真时每个tc用UVM_TESTNAME区分就行了;
如果你的平台是 ...

你是大神,向你学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是UVM平台,那把所有的文件全部编译进去,仿真时每个tc用UVM_TESTNAME区分就行了;
如果你的平台是 ...

大佬 ,Cadence 的 Xcelium 用过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佬 ,Cadence 的 Xcelium 用过吗

Xcelium的xrun和IUS的irun命令行参数基本兼容啊,区别不大。

网友(2019-12-13):
引用 网友A:
Xcelium的xrun和IUS的irun命令行参数基本兼容啊,区别不大。

请问用下来效果怎样?我试下来,RTL的仿真,多核的速度比单核慢2、3倍,都比VCS慢,dump的波形尺寸也大

网友(2020-03-12):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是UVM平台,那把所有的文件全部编译进去,仿真时每个tc用UVM_TESTNAME区分就行了;
如果你的平台是 ...

乌蝇哥,请问下如何编译成 lib,然后链接啊,我们现在需要用 Xcelium 跑回归, 也是遇到重复编译 RTL 和 TB 的问题

网友(2020-04-17):
引用 楼主:
解决了, -c 只编译, 生成xcelium.d文件,后面只跑仿真的话,-R 然后软连接到之前编译好的xcelium.d就行了 ...

我是用的xrun,-c 只编译,后面想办法分步编译c code, -R 是用上次的 snapshot 来仿真,没有VPlan,回归测试是个问题啊

网友(2025-05-21):
引用 楼主:
解决了, -c 只编译, 生成xcelium.d文件,后面只跑仿真的话,-R 然后软连接到之前编译好的xcelium.d就行了 ...

目的不是将UVM环境和case分开编译吗, -c 不是增量编译的功能吗,如果只编译case会报错吧,我是过用incrsnapshot也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