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如何检查漏打的via

楼主(2019-08-29):
请问如何检查power网上有可以打via的地方没有打via?  各位大神  求帮助啊

网友A:
走EMIR流程
或者
自己写脚本检测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走EMIR流程
或者
自己写脚本检测识别

能提供一下脚本么  其实最好是以drc rule的形式写道drc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提供一下脚本么  其实最好是以drc rule的形式写道drc里

很抱歉,没写过这种脚本,不擅长

网友:
我以前用过一个por的rule,drc的方式验证一遍,然后告诉你哪些地方可以打但是没有打的。但这个好像是工艺厂给的

网友:
自己看SKILL,然后写script 是layout 进阶必须的。

网友:
要不考虑一下自己写DRC

网友:
这个可以有哦
简单

网友B:
     可以通过DRC Code来实现。
     基本思路,通过找到Power Net中的空白区域。
例如:

       check1 {

          V1size = V1 size  1.0
          M2power  not V1size

      }

      其中1.0 的数字是假设的数字, =  ( via_size + 2*via_space ) /2

网友:
用calibre drc 中的function ”NET AREA RATIO COUPLED”,自己可以去看看帮助文档,还是比较简单实现的。

网友(2023-09-20):
现在有没有实现这个功能的脚本,有偿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通过DRC Code来实现。
     基本思路,通过找到Power Net中的空白区域。
例如:

对脚本本一窍不通,自己写也太为难我了吧。可以说说具体怎么实现嘛。有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