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MA传输实现的问题

楼主(2019-08-29):
各位,请教一下DMA是用于大量数据传输的,有个问题就是如果待传输数据量不是系统总线burst大小的整数倍,是怎么处理?
举个例子,如果待传数据是2008字节,一次burst 16字节,按需传输,tx_buffer内每满64字节传输一次,那么传输过程是怎样的呢,下面理解是否正确;
软件设置一次burst=16字节
2008/64 = 64*31+24
整传31次,余下24字节,再burst 16一次?
还余下8字节,是否软件再次设置burst=8字节
最后burst 8一次?
希望有经验或者了解的朋友帮助解答一下

网友A:
小白来答一下,欢迎指正:
我接触到的是pcie接口工作在DMA模式,你所说的burst就是指size,次数就是指count,,结合你的参数,我当时的场景是这样的,假设主机有2008B数据,要把这些数据搬至板卡,那么主机给我DMA参数配的size是16B,count由主机的驱动计算,最后8B也作为单独的一次,这样的话,会多传输8Byte的0下来(当然PCIe是支持更聪明的处理方法的,碍于麻烦就直接简单粗暴处理了),对搬移下来的数据板卡会边写边统计(控制ram/fifo wren),截去最后的8B无效数据,处理更直接,但也浪费了一定带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白来答一下,欢迎指正:
我接触到的是pcie接口工作在DMA模式,你所说的burst就是指size,次数就是指count ...

听别人说的和您讲的一样,多谢,多谢~

网友(2020-04-16):
DMA 的设计, 应该能够自己拆解burst 长度才对吧, 每次传输都要软件去计算burst 长度,那太费劲了,会严重影响效率的

网友(2024-06-19):
关注DMA传输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