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 输出元器件端电流

楼主(2019-08-29):
本人刚学电路,在做仿真的时候想输出某个元器件端电流(如mos管的漏极电流),   用语句  .probe i1(x1.XNM1) 但是没有输出波形
   用语句  .probe i(*) 有输出结果,但是输出的是激励源的电流
   用语句  .probe v(*) 能够输出所有的节点电压
想问一下各位前辈,
按理说 .probe i(*)也应该能输出所有元件所有端点电流吧,为什么输出的是所有激励源的电流?
想单独输出某个元器件端点电流用In(Wwww)结构为什么输出不了?

网友A:
输出元器件的电流需要指明元器件端口的(但是有些元器件不需要写)

网友B:
x1.XNM1的NMOS是subkct定义的模型, 输出subckt端口电流要用
isub(x1.xnm1.*)

网友C:
比较简单的方法是,在需要观测电流的地方串个iprobe(若名字叫I1),然后.probe i(vI1)

楼主:
谢谢上面几位的回答,我是用top.sp跑的文件中调用了netlist,得到的结果没有电流项,输出电流语句该怎么写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较简单的方法是,在需要观测电流的地方串个iprobe(若名字叫I1),然后.probe i(vI1) ...

大哥,这个iprobe在网表里面怎么串进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x1.XNM1的NMOS是subkct定义的模型, 输出subckt端口电流要用
isub(x1.xnm1.*)

XNM1就是定义mos管的,导出来的netlist中是有 pch5、nch5的SUBCKT定义的,图中是仿真的时候这些定义与.lib模型中的mos管模型重复了,要注释掉,所以我写的
i1(x1.XNM1)输出mos管XNM1的漏极(第一个端口),感觉没有问题,就是没有输出结果,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要用isub(xi.xnm1)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元器件的电流需要指明元器件端口的(但是有些元器件不需要写)

指明了第一个端口了的

网友B:
如果mos调用时语句为
MNM1 ....
则端口电流输出为 i1(x1.MNM1)

Syntax
In(Wwww)
Iall(Wwww)
Parameter Description
n Node position number, in the element statement. For example, if the
element contains four nodes, I3 is the branch-current output for the
third node. If you do not specify n, HSPICE assumes the first node.
Wwww Element name. To access current output for an element in a subcircuit,
append a dot and the subcircuit name to the element name. For
example, I3(X1.Wwww).
Iall (Wwww) An alias just for diode, BJT, JFET, and MOSFET devices.
■ If Wwww is a diode, it is equivalent to:
I1(Wwww) I2(Wwww).
■ If Wwww is one of the other device types, it is equivalent to:
I1(Wwww) I2(Wwww) I3(Wwww) I4(Wwww)
Example 1
I1(R1)
This example specifies the current through the first R1 resistor node.
Example 2
I4(X1.M1)
This example specifies the current, through the fourth node (the substrate
node) of the M1 MOSFET, defined in the X1 subcircuit.
Example 3
I2(Q1)
The last example specifies the current, through the second node (the base
node) of the Q1 bipolar transistor.

如果调用语句为
XNM1 ...
则端口电流输出为 isub(x1.MNM1.d)

Current: Subcircuit Pin
Syntax
ISUB(X****.****)
Example
.PROBE ISUB(X1.PIN1)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这个iprobe在网表里面怎么串进去啊

再多定义一个节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mos调用时语句为
MNM1 ....
则端口电流输出为 i1(x1.MNM1)

谢谢前辈解答,之前用isub(x1,xnm1,out)也不行,原来是自己想少了mos管定义的层次,要用isub(x1,xnm1,d)

楼主:
引用 网友B:
x1.XNM1的NMOS是subkct定义的模型, 输出subckt端口电流要用
isub(x1.xnm1.*)

isub(x1.xnm1.*)也不行,要指定具体的端口才能输出,isub(x1.xnm1.d),isub(x1.xnm1.s)

网友(2019-12-07):
引用 楼主:
isub(x1.xnm1.*)也不行,要指定具体的端口才能输出,isub(x1.xnm1.d),isub(x1.xnm1.s)
...

x1.xnm1中的xnm1是什么?

网友(2020-01-22):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