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初出茅庐的小弟,加载zoom.il遇到的问题,呼叫大神

楼主(2019-08-29):
Command > skill
Skill > load("zoom_scroll.il")
E- *Error* eval: undefined function - hiSetBindKey
E- *Error* load: error while loading file - "zoom_scroll.il" at line 7
ERROR
下载了咱们论坛的skill,没有大神描述的那么简单,做好吃苦的打算,请坛友带我入门,感谢。

网友A:
你用的cadence是什么版本? 报错显示,没有定义 hiSetBindKey这个函数.这个函数是cadence内置的函数,IC6都是支持的.
这个函数是用来设置快捷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cadence是什么版本? 报错显示,没有定义 hiSetBindKey这个函数.这个函数是cadence内置的函数,IC6都是 ...

您好,小弟用的Cadence SPB 16.6-1015,来源吴川斌博客,一键安装。进入skill模式,路径读写都正常,能描述的情况如此,请指教。

网友A:
PCB的软件不了解,这个脚本应该是给Virtuoso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的软件不了解,这个脚本应该是给Virtuoso用的

感谢扶正了小弟这条弯路。还请大神指点一下allegro skill的学习方向和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的软件不了解,这个脚本应该是给Virtuoso用的

另外简介一下自己,小弟是做电路设计的,喜欢搞一些小电路之类的,有指教和可讨论的地方随时沟通。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扶正了小弟这条弯路。还请大神指点一下allegro skill的学习方向和方法。

...

多查手册,多使用,没有捷径

网友(2020-03-02):
如果你不是做PCB的,那就换一个版本的软件安装吧,PCB的skill和版图的skill两回事。我在QQ加了一个skill交流群,里面全部都是做PCB的,他们对skill脚本非常依赖,PCB布线画弧线什么的。而且他们的skill很多函数在virtuoso上是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