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mos晶振起振问题

楼主(2019-08-30):
使用晶振的等效模型

代替晶振放进cmos晶振电路进行仿真 但不起振。各个参数都是查找的晶振产品中的数据。请大神解答是什么问题。

网友A:
1、仿真精度设置到1ns。
2、确认晶振电路符合起振条件。不知道你的电路是怎么设计的?负阻原理还是其它?
3、仿真时间要足够长。晶振起振时间应该是100us以上,ms级的起振时间也正常。所以时间不够也有可能。
4、如果想加速仿真,可以给电感一个初始电流,比如1uA。可以加速起振过程,但是正常起振的那个过程就看不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仿真精度设置到1ns。
2、确认晶振电路符合起振条件。不知道你的电路是怎么设计的?负阻原理还是其它?
3 ...

DC选项要空白(添加辅助电流时)

网友B:
引用 网友B:
DC选项要空白(添加辅助电流时)

把晶振的参数发上来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把晶振的参数发上来吧

其实晶振参数变化范围很大,不起振一般和晶振参数没啥大关系。只要参数不明显的不合理,最终都能起振。仿真不起振除了电路设计的问题,更多还是仿真设置问题。实在不起振设置仿真步长100ps,一般的频率都能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晶振参数变化范围很大,不起振一般和晶振参数没啥大关系。只要参数不明显的不合理,最终都能起振。仿 ...

我的步长都设置到1p了 仿真时间是1s 完全没有起振迹象 我的参数基本都是按照spec写进去的 而且大概也计算了一下我觉得问题不大的 再就是用的是spic仿真 这个仿真器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设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DC选项要空白(添加辅助电流时)

我用的是spic仿真的  这个在设置时候要特别注意哪里吗  我精度已经给到1p了 仿真时间是1s

楼主:
还有就是各位大神 这个等效电路直接放进电路是确定可以仿真的对吗?
有没有哪位有用这个等效电路仿真过的,麻烦指导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就是各位大神 这个等效电路直接放进电路是确定可以仿真的对吗?
有没有哪位有用这个等效电路仿真过的, ...

除了步长之外,仿真器似乎没啥太多影响晶振起振仿真的了。那就是电路设计的问题了。我做过十几个晶振电路,似乎没遇到过怎么折腾都不起振的。你那个晶振模型没问题,而且不同厂家的晶体参数差别不小,所以没必要非要什么样的模型才能起振。只要不太出格就可以。还是从头想想是不是电路问题。另外,你的晶振是啥频率的,还是在某个频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步长之外,仿真器似乎没啥太多影响晶振起振仿真的了。那就是电路设计的问题了。我做过十几个晶振电路 ...

其实我照着好几个厂家的参数都设置过 32k的 8M的 全都不起振 所以我很苦恼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步长之外,仿真器似乎没啥太多影响晶振起振仿真的了。那就是电路设计的问题了。我做过十几个晶振电路 ...

其实我尝试过好几个厂家的参数 32k的 1M的 8M的 全都不起振 所以我很苦恼 找不到问题

网友A:
额...你这个明显有问题。晶振电路的起振频段是设计好的。一般32k的,那就不会振到几M去。如果是MHz级的电路,一般设计是10M起步,适应的频段大约到60M,再高可能就不满足振荡条件了。当然你也可以设计一个几M的电路。实在不行,把你的电路和参数发上来吧。空猜想没啥意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你这个明显有问题。晶振电路的起振频段是设计好的。一般32k的,那就不会振到几M去。如果是MHz级的电路 ...

我的意思是我尝试了好几组参数 都不起振
我发一组参数你帮忙看看吧 谢谢

C1=22fF R1=90 L1=1.15
C0=7P
Cd=Cg=14p(负载电容)

然后在仿真的时候给了电感1mA的初始电流,仿真步长是1p, 仿了1s也没有起振迹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我尝试了好几组参数 都不起振
我发一组参数你帮忙看看吧 谢谢

和晶体参数没啥大关系,90欧也算正常。我是说你的电路应该有问题。另外,谐振电容是你给的电容除以2,你确认给的对。初始电流给个1uA就足够了,太大了没啥意义。谐振电容在满足振荡条件的前提下,对频率的影响是按照ppm计的。所以不是不起振的原因。还是说回来,你的振荡电路到底是按照哪个原理设计的?确认满足震荡条件?还是随便放了个电路去尝试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晶体参数没啥大关系,90欧也算正常。我是说你的电路应该有问题。另外,谐振电容是你给的电容除以2,你 ...

我换成spectre仿 起振了  但是非常慢 需要大概20ms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换成spectre仿 起振了  但是非常慢 需要大概20ms

那就好。这东西起振不难,难的是做相位噪声啊什么的。

网友C(2021-08-03):
引用 网友A:
那就好。这东西起振不难,难的是做相位噪声啊什么的。

仿真时电感要加初始电流才能起振,不加电流起振不了。请问这样正常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仿真时电感要加初始电流才能起振,不加电流起振不了。请问这样正常吗?

...

正常的。加这个电流要小一点,不然严重影响起振时候的实际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加这个电流要小一点,不然严重影响起振时候的实际情况。

好的,谢谢!

网友D(2021-11-30):
引用 网友C:
仿真时电感要加初始电流才能起振,不加电流起振不了。请问这样正常吗?

...

请问,电感怎么加初始电流?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问,电感怎么加初始电流?谢谢!

电感属性里面的 Initial condition 项输入电流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感属性里面的 Initial condition 项输入电流值

谢谢,我找到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电感属性里面的 Initial condition 项输入电流值

请问给电感加一个初始电流的方法,是不是一定可以确认晶振是否起振呢?比如说在加入初始电流的情况下晶振起振了,就代表实际情况下一定可以起振吗?

网友(2022-02-10):
引用 网友E:
请问给电感加一个初始电流的方法,是不是一定可以确认晶振是否起振呢?比如说在加入初始电流的情况下晶振 ...

这个我也是看到别人说的,加上初始电流后电路确实可以震起来,至于成品那就不是很清楚了。

网友(2024-06-26):
引用 网友E:
请问给电感加一个初始电流的方法,是不是一定可以确认晶振是否起振呢?比如说在加入初始电流的情况下晶振 ...

我最近在学osc,这个应该是不一定能确定的吗?如果有两个稳态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