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软件使用设置

楼主(2019-08-30):
求助,当我用virtuoso软件时(没有用Layout XL),直接按照电路调用某个器件到版图上,版图上没有instance name,怎样设置调用时候,电路中的instance name能在版图上对于显示?谢谢

网友:
你好,
前提:使用layout L create instance,layout和schematic是独立的。
问题分析:该问题分为两步,一步是输入器件名称;另一步是显示器件名称。
解决步骤:
1,输入名称。
    器件在schematic中有一个“Instance Name”,器件在layout中也有一个“Instance Name”,在layout中create instance时(或者编辑property)对照schematic手动输入instance name。

2,显示器件名称。
    分两种情况,一是所调用器件的源layout中已经包含了[@instanceName]这样的label,那么就会自动显示出来。

  第二种情况,源layout中不存在[@instanceName]这样的label,这时有至少两个办法:
      (1)编辑调用的源器件的layout,加上[@instanceName]这样的label。(大多数情况下无权进行这样的操作)
      (2)使用skill脚本,读取器件的instanceName,打上label。(论坛有流传这样的label)
      (3)手动打标很难应付大项目,似乎也有skill脚本可以根据LVS后的电路网表将器件名称反标到layout上的。

网友A:
display option -> show name of instance

网友:
引用 网友A:
display option -> show name of instance

你好,感谢提示,让我有机会了解更多的选项:

网友B(2019-12-17):
引用 网友A:
display option -> show name of instance

show name of instance 是不是在617版本才有,在51和616没有找到这个选项呢

网友(点评):
至少ic616和ic614都是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show name of instance 是不是在617版本才有,在51和616没有找到这个选项呢

你好,非常感谢 找到了

网友(2020-08-07):
害,器件名对应为的就是方便验证改版查找器件,其实认真想来要是不打label,记忆力好也没事(滑稽)

网友(2023-11-12):
show name of instance, goo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