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 异步时序逻辑问题搞不懂啊?

楼主(2019-08-30):
sar adc中sar逻辑那边都说异步比同步好,可是异步时序逻辑我觉得并不能实现SAR 逻辑啊,它只能在CLK上升沿将比较器的结果输出进而控制DAC开关,可它不能置1啊,不置1比较器怎么比较呢?如图所示。

网友A:
楼主应该看的是刘纯成的文章吧
这个异步控制逻辑要配合对应的电容开关方法来理解
刘纯成用的set & down的开关方法不需要在比较之前置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应该看的是刘纯成的文章吧
这个异步控制逻辑要配合对应的电容开关方法来理解
刘纯成用的set & down的开 ...

可以share一下经典的异步sar的paper吗?谢谢!!!!正好有做一个8bit异步sar的打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应该看的是刘纯成的文章吧
这个异步控制逻辑要配合对应的电容开关方法来理解
刘纯成用的set & down的开 ...

谢谢解答。那能不能把这个人的文章给我看看啊?
还有既然异步控制逻辑这么好,那是不是同步时序逻辑就没人在做了啊?

网友C:
以前我做了一个异步sar,逻辑没什么好纠结的,两天就搭出来了,就3点:
放个xor在比较器latch的输出;
1bit对应3个d触发器,10bit需要30个d触发器;
异步逻辑就怕死在一个地方不动了,所以超过一定时长,强制进入下一个cycle。

楼主这个问题就是没加xor吧

ps:异步sar就是一个煞笔方案,论文都没考虑corner导致的转换阶段宽度变化大,corner导致异步的速度根本没优势,以后我再也不做异步了,除非没pll提供高频时钟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以前我做了一个异步sar,逻辑没什么好纠结的,两天就搭出来了,就3点:
放个xor在比较器latch的输出;
1bit ...

异步已经很成熟了的,配合冗余算法,我觉得可以用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我做了一个异步sar,逻辑没什么好纠结的,两天就搭出来了,就3点:
放个xor在比较器latch的输出;
1bit ...

为什么1bit需要3个D触发器啊,不是2个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share一下经典的异步sar的paper吗?谢谢!!!!正好有做一个8bit异步sar的打算。
...

这篇站内就有
http://bbs.eetop.cn/forum.php?mo ... amp;_dsign=07ad6639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那能不能把这个人的文章给我看看啊?
还有既然异步控制逻辑这么好,那是不是同步时序逻辑就没 ...

这篇站内就有
http://bbs.eetop.cn/forum.php?mo ... amp;_dsign=07ad6639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以前我做了一个异步sar,逻辑没什么好纠结的,两天就搭出来了,就3点:
放个xor在比较器latch的输出;
1bit ...

我倒是觉得不需要高频时钟就是一个很不错的点了;速度的优势反而是其次的了;
另外感觉应该有些啥手段来track corner的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篇站内就有
http://bbs.eetop.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62931&highlight=%E5%8F%B0%E6%B9%BE% ...

谢谢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倒是觉得不需要高频时钟就是一个很不错的点了;速度的优势反而是其次的了;
另外感觉应该有些啥手段来t ...

我试过跟踪了,不加钱trim/cal的前提下,res、cap、mos只能跟踪一个,不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试过跟踪了,不加钱trim/cal的前提下,res、cap、mos只能跟踪一个,不够好

...

哦,我一直感觉应该可以track两个变量的比值呢。而且觉得这个用来sample某些相位不确定的瞬态量感觉蛮不错的。
比如峰值电感电流什么的,应该蛮好玩的。

网友(2023-02-17):
引用 网友C:
以前我做了一个异步sar,逻辑没什么好纠结的,两天就搭出来了,就3点:
放个xor在比较器latch的输出;
1bit ...

前辈您好!请问异步SAR 逻辑在底板采样中可以用吗?超过一定时长,强制进入下一个cycle,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我做了一个异步sar,逻辑没什么好纠结的,两天就搭出来了,就3点:
放个xor在比较器latch的输出;
1bit ...

前辈好!请问您说的,异步逻辑就怕死在一个地方不动了,所以超过一定时长,强制进入下一个cycle,在电路上是怎么实现的呢?如果能指导一下的话,万分感谢!

网友E(2024-04-19):
引用 网友D:
异步已经很成熟了的,配合冗余算法,我觉得可以用了啊

请问异步SAR真如这个网友所说这么不堪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异步SAR真如这个网友所说这么不堪吗

异步SARADC已经非常成熟,放心大胆的用吧

网友F(2025-02-07):
引用 网友A:
楼主应该看的是刘纯成的文章吧
这个异步控制逻辑要配合对应的电容开关方法来理解
刘纯成用的set & down的开 ...

请教一下,ccliu的这个逻辑,比较器是高电平reset,而他这里就在比较时钟上升沿那里去采样比较器的输出结果,我咋感觉有问题呢?如果采样的时钟比比较器上升沿慢一点那不就采不到之前的比较结果了吗?总之这么做我感觉有危险啊,是不是应该让比较器耗费两个时钟周期才reset,然后让CLKi在两个时钟时间采比较器的比较结果才是稳定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请教一下,ccliu的这个逻辑,比较器是高电平reset,而他这里就在比较时钟上升沿那里去采样比较器的输出 ...

一般会在比较器的输出加一个RS触发器,就算比较器复位了,RS触发器也能够保持住比较器输出的结果

只要能够控制好信号的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不加RS触发器也可以。比较器复位要传递到比较器的输出的话,中间至少有一个反相器的延迟,这个延迟应该足够用来保证后面D触发器的保持时间
如果你实在是不放心,又对速度没要求,多耗费几个时钟周期也可以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一般会在比较器的输出加一个RS触发器,就算比较器复位了,RS触发器也能够保持住比较器输出的结果

只要能 ...

加一个RS触发器应该是CCliu上没有提到的细节,按照他画的时序图取走比较器结果的时钟上升沿其实比比较器复位时钟的上升沿还慢一个DFF的传递时间,这是我看他时序的时候不正常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F:
加一个RS触发器应该是CCliu上没有提到的细节,按照他画的时序图取走比较器结果的时钟上升沿其实比比较器 ...

由Valid产生CLKi要经过一个D触发器的延迟,但是Valid到CLKC也要经过一个三输入或门的延迟,CLKi和CLKC之间不会有太大的延迟差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