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reroute_standard_cells问题

楼主(2019-08-31):
preroute_standard_cells –fill_empty_rows -remove_floating_pieces 后 VDD VSS并没有连接STD CELL电源引脚且VDD,VSS的高度分布不均匀,请问各位大神知道原因吗?

网友A:
检查下设计环境里所用的tf的Tile定义,和MW里是否有unitTIle的CELL 保持数据一致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下设计环境里所用的tf的Tile定义,和MW里是否有unitTIle的CELL 保持数据一致性! ...

tf里的tile信息height是4.8,调取过程也没错,但是布VDD,VSS时像不知道这个信息一样

网友B:
我觉得就是你row错了。。。所以cell也摆错,std pg pin也打错 。盖房子的基地线有问题,就啥啥都不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就是你row错了。。。所以cell也摆错,std pg pin也打错 。盖房子的基地线有问题,就啥啥都不对了 ...

是row错了啊,可是我看我调用MW和tf都挺正常的啊,为什么create的row 就和stdcell不一致呢?

网友(2022-04-30):
楼主后来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