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27M无线CMOS接收电路设计!

楼主(2019-08-31):
求教27M超外差CMOS接收电路设计!
谢谢!

网友A:
你这个问题太宽泛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问题太宽泛了吧

参照单管的三极管27M超再生接收电路,设计集成CMOS工艺的27M接收电路。不知道怎么做?求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