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导入电路不显示器件

楼主(2019-08-31):
导入器件以后,提示需要加一个validlayers,导入后器件都是红方框,摁了shift f 以后,器件显示不出来了,想请问一下各位前辈该如何操作?

网友A:
你好,
我不太能看明白你的问题,能稍微详细地描述一下你要做的操作和使用的工具吗?是怎么个“版图导入电路”呢?有现象截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我不太能看明白你的问题,能稍微详细地描述一下你要做的操作和使用的工具吗?是怎么个“版图导入电 ...

您好,因为我还是学生没什么经验,所以表述不太准确。图一是一个我调进版图的NMOS,然后我摁了shift f以后,器件就像图二不显示了 摁ctrl f以后又恢复成了图一。然后我发现旁边的layer是想图三那样的,MET1,POLY什么的都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因为我还是学生没什么经验,所以表述不太准确。图一是一个我调进版图的NMOS,然后我摁了shift f以 ...

你好,
看不到你的图一、图二和图三哦。
注意是不是上传了图片之后,没有点击图片将它插入到编辑区域呢?

网友:
盲猜是 库没有调用对,
在Library 中 右击 需要查看的项目名 选择 properties  弹出 library property viewer
看 techlibname 是不是自己需要调用的库。

网友:
attach 一下你的工艺库就行了

网友:
应该是***.tf文件不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