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中对一个输出为1 or 0的数作积分结果为什么是小数?

楼主(2019-08-31):
请教下为什么我对一个触发器的输出信号(output为0or1)作积分,输出的结果为小数?我感觉不管怎样都应该是个整数吧?一个周期是31.25us,共积了200个周期为6.25ms,实现步骤如下图

网友A:
要考虑时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考虑时间的

你好,对1或0的一串数在一定时间范围内进行积分,不就是+1,+0吗,这个时间是怎么影响他,使它不是整数?怎么考虑时间的不是很明白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对1或0的一串数在一定时间范围内进行积分,不就是+1,+0吗,这个时间是怎么影响他,使它不是整数? ...

想想量纲,比如对电流(A)的积分应该等于电荷吧(A*s)
对不变电压1V的在时间t s上的积分,应该等于t,单位V*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想量纲,比如对电流(A)的积分应该等于电荷吧(A*s)
对不变电压1V的在时间t s上的积分,应该等于t, ...

了解了,这边小数产生原因,是因为我的时间不是整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