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M12+RHEL6.5+IC617 运行太慢了 有解决方案吗?

楼主(2019-09-01):
电脑配置不错,装了个虚拟机,vm12pro   然后在虚拟机上装了rhel6.5,然后花了一天时间安装了 IC617 BASE..等等软件,virtuoso后 启动需要花10分钟
有这样的情况吗 实在太慢了!!

网友A:
估计是host问题

网友B:
IC617等软件属于大型软件,一般不建议在虚拟机上运行。
另外,你的机器内存够大吗?内存不够大也会使得软件启动和运行变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host问题

能否详细说说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IC617等软件属于大型软件,一般不建议在虚拟机上运行。
另外,你的机器内存够大吗?内存不够大也会使得软件 ...

intel 9400f ,16G内存,独立显卡, 256 ssd  2T 7200硬盘, win10 虚拟机是vmware

网友C:
虚拟机放在SSD上,保证你快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eetop.cn/thread-863330-1-1.html?_dsign=47b02f4e

谢谢朋友,问题已经解决,确实是license 配置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虚拟机放在SSD上,保证你快起来

软件都放在ssd分区里面的。
是license配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