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Design Compiler的license问题

楼主(2019-09-01):
300资产
今天在VM15虚拟机上的CentOS7下尝试安装Design Compiler
DC版本2016.03-SP1
SCL版本v11.11

一路安装下来只剩license的问题了,但是运行dc_shell有以下问题:

license的生成是用这个生成的:

bashrc是这样设置的设置的:

我实在找不出问题所在了...求懂的大神帮忙解决一下,或者分享一下可用的安装包

网友A:
使用license server,license生成工具:
http://bbs.eetop.cn/thread-366602-1-4.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license server,license生成工具:
http://bbs.eetop.cn/thread-366602-1-4.html

我用生成工具生成了新的license,现在用sssverify验证提示 Vaild SSS feature found.INVALID license file fingerprint.

网友A:
SRC用上面的,注册机用http://bbs.eetop.cn/thread-553702-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SRC用上面的,注册机用http://bbs.eetop.cn/thread-553702-1-1.html

依然是同样的错误,这个问题和scl的版本有关吗

网友B:
你有没有改mac地址呀, 生产license需要修改为虚拟机的mac地址。 虚拟机的mac地址要固定,不要每次启动都改变。
反正都是虚拟机, 直接找一个能用的不就行了, 不要把时间浪费在软件上。

网友:
换CentOS6 最后是RHEL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有没有改mac地址呀, 生产license需要修改为虚拟机的mac地址。 虚拟机的mac地址要固定,不要每次启动都改 ...

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有没有改mac地址呀, 生产license需要修改为虚拟机的mac地址。 虚拟机的mac地址要固定,不要每次启动都改 ...

改了,是破解的方法有问题,现在网上的2016版破解方法好多都是错的

网友(2019-11-24):
楼主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了,是破解的方法有问题,现在网上的2016版破解方法好多都是错的

该如何破解DC2016?

网友(2021-08-02):
aiya ,how to resolve DC2016

网友(2021-09-24):
引用 网友A:
使用license server,license生成工具:
http://bbs.eetop.cn/thread-366602-1-4.html

您好,licence链接失效了,是否可以发一下,qx20101111xd@163.com,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