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跑回归时,调用多个license并行跑case,可是占用的CPU核始终是一个

楼主(2019-09-01):
以前跑回归是每个case挨个跑的,占用一个license一个cpu核。改了下脚本,同时跑4个case,可是这4个case占用4个license,cpu还是共用一个,各占25%.求助如何解决,我用的是cadence的仿真工具,xrun。

网友A:
请问具体怎么实现这样的多线程仿真,case是手动还是脚本自动分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具体怎么实现这样的多线程仿真,case是手动还是脚本自动分派的

perl脚本自动分配的。我也是初次尝试这样写。perl的fork,产生子进程。

楼主:
我的问题解决了,把仿真命令里的-processor去掉就可以,每个进程占用一个100%的cpu核。

网友A:
引用 楼主:
perl脚本自动分配的。我也是初次尝试这样写。perl的fork,产生子进程。

那仿真的路径也是脚本自动建立好几个来存放仿真产生的波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仿真的路径也是脚本自动建立好几个来存放仿真产生的波形吗

是啊。

网友(2020-12-07):
请教一下大佬,我现在单个项目testcase比较多,生成了一个testcaselist,那么makefile怎么写就能让它按照testcaseliist的顺序一个接一个自动跑起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