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国内的半导体工艺厂中,谁能提供较大特征频率和belta的pnp管?

楼主(2019-09-02):
如题。这几天在网上查了几家半导体厂,无论是纯bipolar工艺,还是BCD或高压CMOS工艺,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NPN管做的比较好,但PNP管却很烂。
发个帖子,向大家咨询一下,国内的半导体工艺厂中,谁能提供较大特征频率和belta的pnp管?
恳请大家帮忙打听一下,多谢啦!!

网友:
坐等高人解惑

网友(2019-11-11):
Lpnp 寄生  先天特性就差, 你要找好 npn  pnp 只能找BCD 看看, 在来就跟 mos一样,  pmos / nmos工艺就如此.  beta 不够就 darlington方式.  工艺就如此 别想太多, 另外纯 bipolar 工艺以前流片过都很 lowend , 可能 1um~10um .. mos 0.18~0.35um  根本不是同一级, spice model Dracula command 都一堆问题. 还有些根本连 commandfile 都不全 , 去找看看欧洲代工厂看看吧 ,  对了, 其实 Samsung 或是OKI其它代工厂 , 也是有帮其它人做, 只是很少见, 但是, 就算找到你能用 bipolar , 你也无法流片的.

你只能改你的设计, 就现有工艺去改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