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sdb波形中载入SVA

楼主(2019-09-02):
自己尝试写写断言模块,能够编译成功,log上有打印信息;

怎么将  断言  在 波形fsdb 中显现出来了?

需要加什么编译选项嘛?

楼主:
谢了呀,有波形了。
不过我现在波形上出来的SVA波形只有失败的下降沿,没有成功的上升沿  ;  这是为啥呀

网友A:
有一个FSDB_SVA_SUCCESS的环境变量,你看一下是不是0,如果是,就改为1,就能看到成功标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FSDB_SVA_SUCCESS的环境变量,你看一下是不是0,如果是,就改为1,就能看到成功标志了。 ...

verdi里面?  还是编译?

网友A:
你是linux工作站吗?直接setenv即可。具体命令里面怎么加,我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linux工作站吗?直接setenv即可。具体命令里面怎么加,我就不知道了。

添加  run_option :      +fsdb +sva_success       即可

网友B(2019-10-24):
引用 楼主:
添加  run_option :      +fsdb +sva_success       即可

我参照着加了代码和option,但是依然没有成功的assertion显示在波形上,但是打印信息会多了成功的信息。是不是我还 忽略了什么? 我用的是verdi查看波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参照着加了代码和option,但是依然没有成功的assertion显示在波形上,但是打印信息会多了成功的信息。是 ...

这张图里面 的 参数都添加上了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张图里面 的 参数都添加上了吗?

是的,加上了,代码是下面那样的,仿真的指令是  ./sim -assert success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加上了,代码是下面那样的,仿真的指令是  ./sim -assert success

波形加载没问题呀 , 是不是编译仿真选项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波形加载没问题呀 , 是不是编译仿真选项的问题

有关的option大概就这些,还有什么缺的吗?

还有 -debug_access+all 也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关的option大概就这些,还有什么缺的吗?

你这里面没加  +sva_success 吧

附上我的编译仿真选项 :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里面没加  +sva_success 吧

附上我的编译仿真选项 :

啊,谢谢,我把 +assert succeed  和 +sva_success 混用了

网友:
首先 top.sv中添加$fsdbDumpSVA ,仿真的时候需要添加+fsdb+sva_success(vcs2017版本需要添加,否则不会显示成功的断言波形)

网友:
楼主有什么学习断言的书籍吗?一直都想学习断言,但是不知道怎么做

网友(2021-10-08):
在makefile里加这么一句话

export FSDB_SVA_SUCCESS=1

网友(2022-10-25):
引用 楼主:
添加  run_option :      +fsdb +sva_success       即可

你好,请问这张图出处是哪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