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im电容的环需要接地吗?

楼主(2019-09-02):
1.环上只有一层metal和dummy_MCT,dummy_MCT是什么意思?
2.如果不接地,ERC会报错。
3.density metal需要接地吗?

网友:
没头没尾

楼主:
抱歉,是有点乱。。。。
有两个问题,一个是mim电容的环需不需要接地,另一个问题是density metal需不需要接地。谢谢!

网友A:
前面一个大部分都需要接地,后面不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一个大部分都需要接地,后面不需要

谢谢解答

网友:
mim电容接地外环可以直接取消掉

网友B:
不接地浮空吗难道,肯定接地啊。撒的dummy是为了过密度,不用接电位~

网友C(2019-10-22):
MIM电容怎么做匹配呢

网友D(2019-12-20):
都得接地,悬浮是不行的

网友(2021-01-25):
引用 网友D:
都得接地,悬浮是不行的

MIMcap 其它layer metal 大家补 metal是接 gnd  ??
drc 其它layer metal   metal  density 不够 .
ADCcap  mimcaps 上下都没 metal . mim  m3-m4 .
m1m2 都空.  ..

为何有人说 floating ?

网友(2021-07-21):
引用 网友B:
不接地浮空吗难道,肯定接地啊。撒的dummy是为了过密度,不用接电位~

dummy是为了过密度,不用接电位

thank you .

网友:
引用 网友C:
MIM电容怎么做匹配呢

正常匹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