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ormality验证中有很多rtl中有vhdl和verilog文件,怎么读入reference?

楼主(2019-09-02):
发现同时用下面两条语句会报错
read_vhdl -container r -libname WORK -2008 {*.vhd}
read_verilog -container r -libname WORK -05 {*.v}

Error: Unsuppressed RTL interpretation message(s) :
       FMR_ELAB-147 FMR_ELAB-130
       were produced during link. (FM-262)

读取VHDL或verilog文件都没问题,但似乎不能重复使用 -container r -libname WORK,如何解决?

同样的RTL文件,已经成功综合。

网友A:
好像只要读网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只要读网表就行了

可以确定网表已经读取成功了,但就是报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确定网表已经读取成功了,但就是报错。

报什么错?
把脚本中读 vhdl的那行注释掉,只读网表就行

网友B:
把下面这句话加到 formal script 开头试试,意思是对这些问题只报warning, 不作为错误处理

set hdlin_warn_on_mismatch_message {FMR_ELAB-147 FMR_ELAB-13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下面这句话加到 formal script 开头试试,意思是对这些问题只报warning, 不作为错误处理

set hdlin_warn ...

确实可以pass了。厉害!

网友(2022-07-22):
请问FMR_ELAB-147 FMR_ELAB-130 这种错误确实是可以降级为Warning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