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路编辑中的高亮问题

楼主(2019-09-02):
电路编辑中的高亮问题
http://bbs.eetop.cn/forum.php?mo ... amp;fromuid=1692625
(出处: ET创芯网论坛(EETOP) )
跟帖子中一样的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求助

网友A:
CIW=》tools=》Display Resource Manager,弹出的窗口点Edit,然后弹出的窗口里把最上面的Application那个复选框选择DRE,然后最左侧那个Packets栏一直向下拉,最下面有y0~y9,分别设置线形和颜色,然后保存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IW=》tools=》Display Resource Manager,弹出的窗口点Edit,然后弹出的窗口里把最上面的Application那个 ...

我改了,但是电路中还是灰色的线高亮一闪一闪的那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改了,但是电路中还是灰色的线高亮一闪一闪的那种。

那就是显示文件调用的不对?有把dispaly.drf放在~/目录?你修改保存的文件是这个?要是还这样,那就奇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显示文件调用的不对?有把dispaly.drf放在~/目录?你修改保存的文件是这个?要是还这样,那就奇怪 ...

display调用的是virtuoso启动目录下的那个,修改后覆盖原文件,然后界面这边就还是没变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display调用的是virtuoso启动目录下的那个,修改后覆盖原文件,然后界面这边就还是没变化。
...

这样,建议你每次修改之后点一下右下角那个“Modify Current Packet”,然后尝试高亮net,观察是否有变化。
另外,我尝试了Fill Style选项,在net上似乎没啥区别。所以可以直接选最上面的那个空白,这样就省得设置那么多颜色了。
再尝试下吧,其实感觉你文件修改的没问题的话,那就是文件调用出问题了。具体为啥我也想不明白。

网友A:
琢磨了一下,还是调用的问题。在你的pdk路径下有个libInit.il文件,这个文件里定义了你调用的display.drf文件是pdk里面默认那个,所以你修改的只是当前的临时文件,下次启动还是不能修改。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只能修改后覆盖pdk路径下的显示文件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琢磨了一下,还是调用的问题。在你的pdk路径下有个libInit.il文件,这个文件里定义了你调用的display.drf文 ...

谢谢您,我试过了覆盖pdk下面的display文件,还是没有用。
有一个问题,我重新启动后,再打开修改display的界面,y0--那些都是已经修改过后的了,电路中的线条还是灰色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我试过了覆盖pdk下面的display文件,还是没有用。
有一个问题,我重新启动后,再打开修改display ...

那就奇怪了,我有空再尝试下看看,到底是啥原因。

楼主(2019-11-05):
引用 网友A:
那就奇怪了,我有空再尝试下看看,到底是啥原因。

过了这么久,这个问题终于解决了。
vnc重启了一次,再打开cadence的时候线条颜色就变了,并且也可以进行调整了。

楼主:
才发现新建的lib  线条才是蓝色的,之前的那些还是灰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