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 电容阵列冗余输出问题

楼主(2019-09-02):
如图所示,该数字码输出为什么是这样的呢?
一直搞不懂,望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这篇
http://bbs.eetop.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85673&highlight=10bit%2B320M&_dsign=8f616 ...

楼主有没有系统的讲校准的学习资料啊?
感觉在欠二进制冗余方法那边有很多公式,都没有详细的推导。
然后既然采用了欠二进制校准,那么为什么后面又要用到数字校准LMS算法等?
后面没有数字校准,只采用冗余校准的方式,行不行?
数字校准的优势更大吗?
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楼主有没有系统的讲校准的学习资料啊?
感觉在欠二进制冗余方法那边有很多公式,都没有详细的推导。
然后 ...

我也是初学者,没有好的学习资料,都是看论文
纠正你一下,冗余是冗余,校准是校准,两个是不一样的东西
我很好奇你一直看的是什么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初学者,没有好的学习资料,都是看论文
纠正你一下,冗余是冗余,校准是校准,两个是不一样的东西 ...

别人论文里说的是,数字校准的前提是每一个模拟信号都至少对应一个数字码啊,即没有失模偏差,所以说在数字校准之前要引入欠二进制冗余啊?
不知道我理解的有没有问题,望指正。
那么我还想请问冗余和校准各是用来解决什么问题的呢?冗余是用来解决DAC不完全建立,比较器比较错误,电容失配?数字校准解决电容失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别人论文里说的是,数字校准的前提是每一个模拟信号都至少对应一个数字码啊,即没有失模偏差,所以说在数 ...

按我的理解,冗余是为了解决CDAC当中RC充放电的settle,以及比较器比较错误
校准是为了解决电容失配
另外我还是很好奇你看的是什么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我的理解,冗余是为了解决CDAC当中RC充放电的settle,以及比较器比较错误
校准是为了解决电容失配
另外 ...

Liu wen bo 2.pdf (1.56 MB , 下载次数: 454 )

网友B(2022-10-26):
这个很简单。你就把所有的2^n 项的系数加起来就对了。 112 = 64+32+16=2^6+2^5+2^4;

然后把最后的公式写成 Dout = a1*2^6 + a2*2^5 + a3*2^4 + ... + 2^0; 这样就得出最后计算的值

网友(2023-04-23):
引用 网友B:
这个很简单。你就把所有的2^n 项的系数加起来就对了。 112 = 64+32+16=2^6+2^5+2^4;

然后把最后的公式写成 ...

您好,能请教一下,我们在设计SAR ADC的时候会引入冗余位,有些文章中提到了4C 2C C C这个冗余方法,想问下您,如何将这个冗余码转化为二进制码呢。例如:4C 2C C C结构输出码为0011,此时对应电压为VREF*2/8,可是我对应于4C 2C C阵列,为使权重相等,码应该为010,但此时对应电压为VREF*2/7.想问一下这种转换是合理的吗?

网友:
non-binary, for mismatch (calibration) tolerance + reference settling benefi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