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无到有基于RedHat7搭建可在任意网络远程的IC服务器(II)

楼主(2019-09-02):
在上一篇帖子(http://bbs.eetop.cn/thread-865841-1-1.html)中我们提到了环境初始化,这一篇我们主要介绍工具的安装(CDS家的和Mentor家的,目前对S家的不感冒,有兴趣 再研究):
Section 2:
以root身份登录图形界面,有些系统不支持root桌面,那以管理员身份登录也行,那么对于以下命令,全部在前面加上sudo即可。
一、确定好安装路径
工具的安装和管理,一定要清晰明了,不然以后安装很麻烦。对于安装路径,可以根据自身系统随意选择。推荐几个路径:
1./opt -->这是论坛上目前大多数人的做法。
2./software -->我比较喜欢把自己安装的软件单独放在一个路径下,所以在主目录下创建了一个目录 mkdir /software
3. 对主目录分类。
    mkdir /softeware-->自定义软件目录
    mkdir /software/ocad -->存放ocad脚本工具,如1patch.sh,mgclicgen.py等【建议创建该目录,以后我会分享很多自己写的脚本和工具】
    mkdir /software/python -->存放anaconda 的python【建议安装anaconda2和anaconda3,系统自带的python很多模块不全】
    mkdir /software/EDA -->EDA安装主目录
    mkdir /software/EDA/bashrc -->放置环境变量配置文件
    mkdir /software/EDA/cadence --> 给cadence系列工具用
    mkdir /software/EDA/mentor  --> 给mentor系列工具用
    mkdir /software/EDA/synopsys -->给synopsys系列工具用

二、安装calibre2019
如需安装包请发邮件至:service.ocad@outlook.com
1. mkdir /software/EDA/mentor/CALIBRE
2. copy 安装文件至/software/EDA/mentor/CALIBRE.
3. 运行安装包: ./aoj_cal_2019.3_15.11_mib.exe
   在运行此命令时,有可能会提示/bin/bash: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的错误,这个错误是由于系统缺少32位ld-linux.so导致的,

   运行 yum -y install ld-linux* 即可,注意是安装了哪一个,有时候系统默认安装行x86_64,那么只需将安装包的名字更改成i686再安装一次即可。
   关于这个问题多说几句,当我们发现一个加密脚本再执行后提示No such fil or directory,但是该文件明明存在时,一般是bash找不到对应的解释器,这时候
   运行: file scriptName ,可以查看该脚本的解释器及位数,案后安装对应的解释器即可。
4. 安D,浏览license许可后输入yes, 按enter。即可开始安装。
5. 安装结束后,运行
    $1patchDir/1patch.sh aoj_cal_2019.3_15.11开始扫描并修改
     关于1patch,请参考:http://bbs.eetop.cn/thread-863823-1-1.html
     在运行1patch的时候可能会提示缺少libstdc++.so.6,安装即可:yum -y install libstdc++.so.6
6.生成license:
    mkdir /software/EDA/mentor/LICENSE && cd
/software/EDA/mentor/LICENSE

    ifconfig -->查看你的电脑的物理地址,即hostid
    python2 mgclicgen.py hostid
关于 mgclicgen.py,请参考:http://bbs.eetop.cn/thread-863823-1-1.html

7.关于Unsupport system的错误。
   再calibre工具中,检测系统的文件是通过一个叫calibre_vco的文件实现的,不同版本的calibre该文件位置可能不一样,可以直接在calibre主文件夹下面搜索calibre_vco,然后打开该文件,将其中末尾部分的代码修改如下:
  elif test \( "$OS_VENDOR" = redhat -a "$OS_MAJOR_REV" -ge 6 \) \
       -o \( "$OS_VENDOR" = sles   -a "$OS_MAJOR_REV" -eq 11 -a "$OS_MINOR_REV" -ge 2 \) \
       -o \( "$OS_VENDOR" = sles   -a "$OS_MAJOR_REV" -ge 12 \)
then
  VCO=aoi
else
  error_exit 'Invalid Linux operating system'-->这一行修改为VCO=aoj 或者VCO=aoi根据你安装的版本确定
fi

基于这个方法,理论上可以在所有系统上安装任何版本的calibre,起码centos/redhat/ubuntu/deepin/suse/debian/fedora是没问题的,其他无非就是参考库的问题

三、安装cadence Tool
  1.
mkdir /software/EDA/cadence/iscape

2.mkdir /software/EDA/cadence/installs

  3.mkdir /software/EDA.cadence/license

  4.解压ISCAPE至
/software/EDA/cadence/iscape。 如需安装包请发邮件至:service.ocad@outlook.com

  5.安装几个iscape需要的软件及库文件:
    yum -y install xterm
    yum -y install ksh csh zsh
    yum -y install java
  6.切换到cadence主目录并启动iscape:
    呀,该天写,朋友请我去玩守望先锋了。

网友A:
我是支持你的,脚本能力也不错
但是你的很多方法,还是处于“旁门左道”
EDA软件最重要的是稳定和“安全”
纯路过,仅个人观点

网友:
EDA软件最重要的是稳定和“安全”

网友:
知识可以无限分享,技术都在不断进步,只谈技术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支持你的,脚本能力也不错
但是你的很多方法,还是处于“旁门左道”
EDA软件最重要的是稳定和“安全”

旁门左道从何说起?

网友B:
正規的都要用rhel or suse, 其他的linux都是旁門左道

問題是,裝了其他的linux又想用eda tool, 版主的做法其實是很正確的方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正規的都要用rhel or suse, 其他的linux都是旁門左道

問題是,裝了其他的linux又想用eda tool, 版主的做法 ...

几年前有SUN的Solaris系统的时候,Linux也被认为是旁门左道。

网友:
要稳定,肯定是软件官方确认的系统更好,不介意这些,喜欢折腾,大多数系统都能用,只是会不会更容易出问题

网友D:
thank you for your good information. i installed eda software many times. your guidline is good. but important thing : i prefer CENT OS becaus it's free license. and i installed CENTOS 6.9. becaus  new version of EDAs maybe dont exist . for example there is no tutorial for Xcelium 18 and I use INCISIVE 15.2. and this version work with CENTOS 6.9.

网友:
用官方推荐的系统版本自然最好 但是用其他系统安装 测试 也是能力  说旁门左道就过了  我是支持楼主的
以前也有人说Linux旁门左道 结果呢  大公司有大公司活法  小企业有小企业需求  要安全就去买正版几百万的软件
怕是楼主分享动了奶酪

网友E:
IC5141在centos6、centos7下使用一切正常。但是切换成Redhat5或者Redhat7,则有很大概率退出ADE的时候virtuoso崩溃。有知道是啥原因的不?其实各个Linux发行版差别没那么大,多数人装这个也就是为了自己琢磨着玩。公司用还是少折腾为妙。前两天用Redhat8安装ic618,直接提示系统不支持,连启动都不行。也看到有人搞定了,我还没想到办法。唉...个人觉得,折腾才是乐趣。

楼主:
引用 网友E:
IC5141在centos6、centos7下使用一切正常。但是切换成Redhat5或者Redhat7,则有很大概率退出ADE的时候virtu ...

对于EDA来说,其实所有发行版Linux都可以稳定运行,只要需要用到的参考库可环境变量设置正确就行。目前我测试过ubuntu/debian/deepin/suse/centos/fedora
,都可以稳定运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几年前有SUN的Solaris系统的时候,Linux也被认为是旁门左道。

也不是吧,在02,03年开始有solaris平台的eda 软件时,就已经有linux的eda tool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thank you for your good information. i installed eda software many times. your guidline is good. but ...

安装都是一样的,就是要crack,论坛上也有

网友:
支持楼主,旁门左道说法有点过分。CentOS肯定没有问题。

网友:
OS版本一定是能用支持的就用官方支持的,软件不是能打开就能用的,用起来之后跑一些仿真再报错甚至仿真结果出错是更令人头疼的事情,代价可能远超过配一台专用服务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IC5141在centos6、centos7下使用一切正常。但是切换成Redhat5或者Redhat7,则有很大概率退出ADE的时候virtu ...

RHEL8的问题在于GCC版本和glibc版本过新,超过了IC软件所支持的版本。在官方支持前建议不要升级。

网友:
支持楼主,楼主的经验针对学习者可谓一针见血,可以绕过很多坑。一切为了学习,一切为了研究,一切为了折腾。让“旁门左道”见鬼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RHEL8的问题在于GCC版本和glibc版本过新,超过了IC软件所支持的版本。在官方支持前建议不要升级。
...

我的服务器就是rhel8的,目前完美运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服务器就是rhel8的,目前完美运行…

可能IC618可以配置了,我刚出RHEL8的时候就试过IC617,必须把软件内自带的lib换掉才能启动,而且跑ADE的时候cpp会由于版本问题直接fail无法解决除非降级cpp

网友(2020-01-12):
many thanks for informative tutorial.

网友:
楼主继续呀,帖子很实用。

网友(2020-04-28):
标记一下,好好收藏

网友(2020-08-14):
Tnk u very much

网友(2021-02-19):
楼主继续呀,很实用受益!多谢!

网友(2023-11-29):
rhel7.9 部署过很多T了
很稳定
没出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