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一次性取消virtuoso XL因为连线对应关系不一致出现的错误提示框框

楼主(2019-09-03):
如题,就是在使用XL的时候,有些时候连线关系没有按照生成的对应关系连线,当update connectivity information when design is modifed ON,就会出现很多黄色的框框,有大侠知道怎么一次性去掉框框吗?

网友A:
你好,
这个问题涉及两个方面:
1,只处理它的错误提示;
    这个提示属于virtuoso自带的verify功能,可通过下图所示的菜单命令消除:
2,使得layout XL的连接关系时刻保持对应,并且使得连线全部按照提示来:
    这个我还不能做到,并未系统吃透layout XL。

楼主:
完美解决,谢谢!

网友(2020-08-21):
已解决,非常感谢

网友B(2020-09-30):
引用 网友A:
你好,
这个问题涉及两个方面:
1,只处理它的错误提示;

请问如何去掉layout中所有layer被赋予的net属性,connecti息,包含via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如何去掉layout中所有layer被赋予的net属性,connecti息,包含via等

你好,
我不是太理解您的目的,也不太理解“layer被赋予的net属性,connecti息,包含via等”指的是什么。
flatten打散可以解决您的问题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
我不是太理解您的目的,也不太理解“layer被赋予的net属性,connecti息,包含via等”指的是什么。 ...

在未使用XL前提下,为了很清晰看到是哪一条线,所以我自己给关键nets赋予走线name(在Q后有一个connectivity选项),但是不小心碰到了其他线,导致大部分线都是被赋予的net name。请问这个怎么去掉?

网友C:
在XL状态下,点options~~~Net name display~~~把Display net name labels前面的沟去掉就可以取消所有线上的name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XL状态下,点options~~~Net name display~~~把Display net name labels前面的沟去掉就可以取消所有线上的 ...

这只是取消了显示,net name还是在的。

网友D(2021-03-05):
引用 网友B:
在未使用XL前提下,为了很清晰看到是哪一条线,所以我自己给关键nets赋予走线name(在Q后有一个connectiv ...

请问解决了么,我最近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解决了么,我最近也遇到这个问题

先把front end建立一个cell,然后在这个CELL上布线,这样可以暂时解决

网友(2024-01-02):
引用 网友A:
你好,
这个问题涉及两个方面:
1,只处理它的错误提示;

请问第二种方法怎么实现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请问如何去掉layout中所有layer被赋予的net属性,connecti息,包含via等

clear+update可以解决99%的xl关系问题

网友(2024-12-26):
引用 网友A:
你好,
这个问题涉及两个方面:
1,只处理它的错误提示;

飞线提示有时候会被污染显示错误,有时候会消失,我某天突然发现在工具栏有个功能点了以后就会重新生成最新的正确的飞线,但是我忘记我哪个了,这个飞线有时候错误提示误导人,要是没注意看电路直接按照飞线连接连完了才发现连错了,太惨了,真的挺麻烦的,有点难

网友:
引用 网友E:
clear+update可以解决99%的xl关系问题

怎么操作,具体步骤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
这个问题涉及两个方面:
1,只处理它的错误提示;

求教,如何让XL里产生的PIN,显示TEXT.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
这个问题涉及两个方面:
1,只处理它的错误提示;

这个得慎用,要去勾选一下,直接dele all会把全部飞线删掉,这个layout xl 使用过程中真的好多疑难杂症,飞线错误提示的时候自己又没注意看电路图,直接就连上了就很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clear+update可以解决99%的xl关系问题

能讲解一下具体使用吗,谢谢

网友:
你要重新将某些东西的属性重新定义对应上,就要在config physical里面自己设置并保存

网友(2025-02-14):
引用 网友F:
能讲解一下具体使用吗,谢谢

第一要求版图lvs最好是可以过的,第二就是器件必须和config文件完全对上的(不存在打散的器件)。
以上两点满足要求,就可以使用

第一步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二步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能讲解一下具体使用吗,谢谢

前提是lvs过,器件没有打散,器件名称和config文件能对应的。一般第一版做的规范这些问题都不会存在。

1

1

2

2

网友(2025-05-07):
引用 网友E:
前提是lvs过,器件没有打散,器件名称和config文件能对应的。一般第一版做的规范这些问题都不会存在。
...

想问一下,就是我的器件不是全都调用的XL,只调用了一半另一半是复制的复制的器件就没有属性了。然后我画完版图以后PIN是对应的。我可以通过PIN的信息来更新器件的信息吗?? LVS 可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