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创建Pcell,有关cell面积显示提问。

楼主(2019-09-03):
以下是初次编辑Pcell,简易功能尝试。
1.利用rod函数创建Pcell可改变W与L。
2.使用layer为Top
求助:我想实现面积显示到属性里,应该把这句表达式加在哪块儿呢?
pcDefinePCell(
list( ddGetObj("Pcell_test_DYK") "cv" "layout") ; end of list for first argument

  ((layer string "Top")
    (width float 5.0)
    (length float 5.0)
    (area float 25.0)) ; end of pcell parameters

  let(
        ()
        rodCreateRect(
                        ?name       "Tp"
                        ?width      width
                        ?layer      layer
                        ?length     length
                      ); end rodCreateRect

      ); end let

    area = lambda( (width length) width * length )

)

网友A:
如果会创建CDF,在CDF里面加上这个显示面积的参数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会创建CDF,在CDF里面加上这个显示面积的参数就可以了

可以问您一下,CDF设置地方我找到了,area参数已经建立了,但是这个表达式“w * l”  应该写在哪一栏里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问您一下,CDF设置地方我找到了,area参数已经建立了,但是这个表达式“w * l”  应该写在哪一栏里呢 ...

创建CDF我是使用相关的CDF创建函数,使用skill的代码创建的,virtuoso的CDF设置没试过,具体的skill代码网上应该可以搜索到。创建W&L的CDF参数时使用callback函数,一旦W或者L有改动就会触发callback函数,callback函数里面把你的公式写上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创建CDF我是使用相关的CDF创建函数,使用skill的代码创建的,virtuoso的CDF设置没试过,具体的skill代码 ...

明白啦,谢谢好心的您给我指点。

网友B(2020-07-24):
引用 楼主:
可以问您一下,CDF设置地方我找到了,area参数已经建立了,但是这个表达式“w * l”  应该写在哪一栏里呢 ...

请教一下CDF里面怎么设置area参数?

网友C(2022-12-21):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CDF里面怎么设置area参数?

cellId = ddGetObj("P3_Pcell" "TFR3")
cdfId = cdfCreateBaseCellCDF(cellId)
cdfCreateParam(cdfId
?name  "width"
?type   "float"
?prompt  "width of TFR"
?defValue  50
?callback   "TFRAreaCB('w)"
);end cdf

cdfCreateParam(cdfId
?name  "length"
?type   "float"
?prompt  "length of TFR"
?defValue  50
?callback   "TFRAreaCB('l)"
);end cdf

cdfCreateParam(cdfId
?name  "Area"
?type   "float"
?prompt  "Area of TFR"
?defValue   2500
?editable   "nil"
);end cdf

procedure(TFRAreaCB(param)
let((cdfId w l area)
cdfId = cdfgData
when(param=='w || param=='l
w=cdfId~>width~>value
l=cdfId~>length~>value
area=w*l
cdfId~>Area~>value=area
);when
);end let
);end proc

上述脚本设置了width、length以及Area(width*length), 况且area的值只显示,不能修改,单元格是灰色的。

网友(2024-07-19):
你好,能发下完整的文件吗?我也正在学习

网友(2024-08-27):
大佬,每次改变w都会使下一次调用pcell的w变成这次的w,该怎么解决

网友(2024-11-19):
引用 网友C:
cellId = ddGetObj("P3_Pcell" "TFR3")
cdfId = cdfCreateBaseCellCDF(cellId)
cdfCreateParam(cdfId

学习了,多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