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DRC 如何check 指定区域

楼主(2019-09-03):
drc 有什么方便的命令指定一块区域进行check?指定一种比较麻烦的方法,需要创建一个layer window,然后每一层物理层与这个window 逻辑与操作,然后对新的层次进行drc check,不是很方便。求指教呀

网友:
什么软件

网友A:
layout window x-LB y-LB x-TR y-TR

楼主:
引用 网友A:
layout window x-LB y-LB x-TR y-TR

网友:
楼主实践了吗?觉得很实用想学习,能不能说一下具体操作,谢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layout window x-LB y-LB x-TR y-TR

什么意思 可否详细解答一下感谢感谢

网友:
example :
layout window -1 -1 1 1
-1(left bottom) -1(left bottom) 1(right top) 1(right top)

网友:
calibre drc --〉inputs--〉最下边有一个Area,选上之后可以直接在版图中框选需要跑的区域

网友(2021-08-03):
9楼正解!

网友B:
点击area后,框选版图还是跑不了,想请问下在路径中需要写一些什么指令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点击area后,框选版图还是跑不了,想请问下在路径中需要写一些什么指令吗

勾选以后要在版图上框选你需要跑drc的区域,勾选然后点那三个点 ...,再去版图框选会有数值显示在area那行的,如果没有那就是你没框选上,多试试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勾选以后要在版图上框选你需要跑drc的区域,勾选然后点那三个点 ...,再去版图框选会有数值显示在area那 ...

好的,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好的,谢谢!

姐妹,你框上了吗?我怎么都框选不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姐妹,你框上了吗?我怎么都框选不上

框选上了,姐妹,你点一下三个点,然后选择layout中的版图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框选上了,姐妹,你点一下三个点,然后选择layout中的版图就行了

姐妹为啥我点了点,选了不行啊。是我拿来实验的图太小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姐妹为啥我点了点,选了不行啊。是我拿来实验的图太小了吗

我录屏给你看吧

网友(2023-05-17):
非常非常感谢

网友(2025-07-07):
引用 网友C:
勾选以后要在版图上框选你需要跑drc的区域,勾选然后点那三个点 ...,再去版图框选会有数值显示在area那 ...

非常感谢

网友E:
我觉得其实还是用一个识别层去框住要检查的区域最方便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其实还是用一个识别层去框住要检查的区域最方便

这种方法具体怎么操作的呢?方便讲讲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方法具体怎么操作的呢?方便讲讲吗?

其实就是你自定义一个层次,比如叫text1,这个层次和fab layer gds number 不冲突就行,然后在rule里限制输出就行 INSIDE text1

网友(2025-10-24):
可以可以,学习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