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对modesim对Vivado生成的网表文件进行仿真?

楼主(2019-09-04):
求助:
我现在有一个模块,通过vivado综合后生成了网表文件.edf,程序调用该模块,能用vivado自带的仿真工具进行功能仿真,仿真结果正确。
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我想用modesim对该网表文件进行仿真,不知道该怎么仿真?(自己加文件后,该模块无结果输出)
请各位有经验的大侠指点一下。
十分感谢。

网友A:
你可以直接设置vivado的仿真工具为modelsim,就可以直接用modelsim来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直接设置vivado的仿真工具为modelsim,就可以直接用modelsim来仿真。

感谢回复。你说的这种方法,是可行的。

但我想正面解决这个问题,想直接用modesim调用,不知道有什么办法没有?

网友B(2020-05-17):
write_sdf -mode timesim -force -quiet ./$PROJECT/postsim_lib/post_sim.sdf
write_verilog -mode timesim -sdf_anno true -force ./$PROJECT/postsim_lib/post_sim.v

网友:
引用 网友B:
write_sdf -mode timesim -force -quiet ./$PROJECT/postsim_lib/post_sim.sdf
write_verilog -mode timesi ...

别忘了加上仿真库文件
/$install_dirs/Vivado/2018.3/data/verilog/src/unisims

网友:
xilinx有专门IP的网表仿真文件, 你也可以用生成.vm来仿真

网友(2020-09-05):
我也尝试了综合后的网表,建立新工程然后仿真。但是新工程仿真的结果,与原工程仿真结果不同,请问你是可以正常仿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