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快速 Flatten GDS

楼主(2019-09-04):
大神们,求助啊。我想把整个chip 的GDS flatten。有什么好方法么

网友A:
你好,
是数据量太大,处理太慢吗?
可以尝试小步快跑的思想,因为步子迈得太大,*&*&*&,(机器可能卡死),通过逐层flatten和分块flatten完成这项工作。

网友:
不是可以直接一下全部flatten吗?

网友(点评):
数据量太大,而且机器不那么给力的话,那等待容易让人怀疑人生,你也不知它是死是活; 万一它死了,人也就崩溃了! 很明显,楼主的机器很吃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是数据量太大,处理太慢吗?
可以尝试小步快跑的思想,因为步子迈得太大,*&*&*&,(机器可能卡死) ...

对对,但是这chip的block太多,分批量的话工作量有点大了。就没有比较好的方法,机器不至于卡死,把工作量减小点,要不太浪费时间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对,但是这chip的block太多,分批量的话工作量有点大了。就没有比较好的方法,机器不至于卡死,把工作 ...

1,不知道哎,我以前做过一次,发现在top上,全部选中的话,很慢,等很长时间,容易死;
一次操作flatten所有层的话,也很慢,等很长时间,容易死;
于是只好,一次选个三分之一,五分之一这样的,而且每次只flatten一层,能好一些。是多是多是少全凭颠勺的手感。
2,不知使用skill脚本,直接对数据库进行操作的话,会不会快一些,没试过,等大侠。

网友B:
把数据导出GDS,尝试一下用calibredrv flatten

网友(点评):
calibredrv慕名已久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突然想到一个办法,你可以去试试,使用  yank  这个命令应该可以直接一步到位。

网友:
经过测试好像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不知道哎,我以前做过一次,发现在top上,全部选中的话,很慢,等很长时间,容易死;
一次操作flatten ...

导出GDS,我用calibredrv直接操作GDS,flatten。一共也就用了几十秒钟就搞定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数据导出GDS,尝试一下用calibredrv flatten

您的这个建议非常好,已经用calibredrv搞定

网友C:
calibredrv速度超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calibredrv速度超快

对的,感觉看到了一个新世界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对的,感觉看到了一个新世界

calibredrv有flatten gds的功能吗?求教怎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calibredrv有flatten gds的功能吗?求教怎么用

我也是自己摸索,可能有待改进,这是我自己摸索的操作:1.在termina中直接输入calibredrv,开启GUI。
2.读入我们想flatten 的GDS.
3.选中要flatten的top 层,直接flatten。
4.F2 (保存),再导入一个新库,就OK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自己摸索,可能有待改进,这是我自己摸索的操作:1.在termina中直接输入calibredrv,开启GUI。
2. ...

“直接 flatten”   请问 flatten 的命令在哪个菜单栏?我没有找到

难道是我的 calibredrv 版本太低 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直接 flatten”   请问 flatten 的命令在哪个菜单栏?我没有找到

难道是我的 calibredrv 版本太低 了 ...

在左侧celllist中选中你要flatten的cell然后鼠标右键就能发现啦

网友G(2019-10-18):
大的版图提交数据的时候没有必要flatten的

网友(2021-10-11):
引用 网友F:
在左侧celllist中选中你要flatten的cell然后鼠标右键就能发现啦

优秀 简单明了直入主题

楼主(2022-07-14):
引用 网友G:
大的版图提交数据的时候没有必要flatten的

有必要的 ,GDS你们公司数据保密的最后一道屏障的,TO时当然要flatten并删除所有label

网友(2022-12-16):
插个眼,些许用到

网友(2023-10-09):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自己摸索,可能有待改进,这是我自己摸索的操作:1.在termina中直接输入calibredrv,开启GUI。
2. ...

这种方法会保留所有level的label/pin,有没有办法只保留顶层label/pin?

网友H:
calibredrv flatten gds后会保留所有level的label/pin,有没有办法只保留顶层label/pin? 或者有什么参数设置?多谢~~

楼主(2023-12-22):
引用 网友H:
calibredrv flatten gds后会保留所有level的label/pin,有没有办法只保留顶层label/pin? 或者有什么参数 ...

可以用脚本先把底层的PIN/label删掉,在flatt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