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电流镜MOSCAP的问题

楼主(2019-09-04):
小弟最近在做一个bandgap,发现前辈们在做电流镜的时候(以PMOS电流镜为例,如图),会在VSS与VDD之间,以及电流镜G端与VDD之间,加很大的MOS电容,请问下是为什么呢?谢谢!!

如图

如图

网友:
滤除电源干扰,你可以仿真看看输出电流随电源的AC响应

网友:
环路补偿

网友A:
简单来说,有个电容在这里。电源电压抖动的话,couple到PMOS的gate。这样VGS不变,电流也就不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来说,有个电容在这里。电源电压抖动的话,couple到PMOS的gate。这样VGS不变,电流也就不变了。 ...

谢谢!

网友B(2020-05-12):
moscap 跟mos管做成的cap 例如楼主图中说的不一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moscap 跟mos管做成的cap 例如楼主图中说的不一样吧

pmos做的cap上下级板应该是poly和nwell
pmoscap上下极板应该是poly和pwell

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