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瞬态仿真,收敛方面出了error如何解决

楼主(2019-09-05):
瞬态仿真时遇到下面的问题,回路里有一个简易的OSC,schematic仿真没有问题,后仿抽出CC之后个别Corner就不行了(RCC更惨),出现了下面的错误,貌似是跟收敛有关。仿真会卡在一个时刻无法前进。
求助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

ERROR
(SPECTRE-16929): Cannot run the simulation because the step size value specified in the transient analysis is less than 20 as for 1000 steps.
Use the `max_consecutive_minstep' option to adjust the maximum number of allowed consecutive steps to be less than 10*MinStep and rerun the simulation

网友:
可能是因为初始状态随机,给系统外部电容加一个initial值试一下

网友A(2021-03-02):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仿真总是进行不下去。

网友(2021-09-23):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仿真总是进行不下去。

请问解决了吗

楼主(2021-12-31):
提供几个办法,可以逐个试试。
1.用APS仿真的,把下方的后仿preset mode从default改为high precision analog。虽然现在cadence强烈推荐spectre X了,关键是这俩仿出来的结果不一样,不过大家还是都改为spectre X吧。

2.Explorer界面 simulation - options - analog - algorithm中
gmin 1e-12→1e-11
官方描述
Description
gmin (conductance) is added to each nonlinear branch of the device to prevent simulation non-convergence. Large gmin impacts accuracy of current probe, small gmin may cause circuit convergence issue. For circuit that is sensitive to leakage current, it is recommended to set gmin to a small value or zero.
The default is "1e-12".

ADE界面Options - Analog - Simulator Options - Main中
有cmin,gmin,iabstol,vabstol几个参数,cmin  0→0.1fF→1fF,gmin同上,iabstol 1e-12→1e-11,vabstol 1e-6→1e-5。后两个最好不动。

ICADVM当中只有gmin能调,其他三个都是灰色直接固定死到默认值。
ICADVM已经没有ADE X和XL了,将来IC619估计也会删掉这俩,虽然explorer很难用。

网友(2022-08-10):
引用 网友B:
请问解决了吗

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2022-09-16):
遇到同样的问题了

网友C:
Setup->Simulation->Options->Analog and then on the Miscellaneous tab go to the Additional Arguments and enter max_minstep_nonconv=500 or whatever number you want
但是也不管用

检查你的osc output是否在衰减

网友(2023-01-12):
引用 楼主:
提供几个办法,可以逐个试试。
1.用APS仿真的,把下方的后仿preset mode从default改为high precision analo ...

cmin在Trasient Options的Algorithm里面,总算找到了。

网友(2023-09-12):
引用 楼主:
提供几个办法,可以逐个试试。
1.用APS仿真的,把下方的后仿preset mode从default改为high precision analo ...

我在virtuoso 618上遇到了同样的报错,用了方法2解决了,感觉它经常有这样的错误,明明不是worst情况。

网友(2023-10-27):
引用 楼主:
提供几个办法,可以逐个试试。
1.用APS仿真的,把下方的后仿preset mode从default改为high precision analo ...

谢谢楼主,实测有用

网友(2024-04-09):
引用 网友C:
Setup->Simulation->Options->Analog and then on the Miscellaneous tab go to the Additional Arguments  ...

有用,谢谢!

网友(2024-09-09):
引用 楼主:
提供几个办法,可以逐个试试。
1.用APS仿真的,把下方的后仿preset mode从default改为high precision analo ...

试过了改cmin有效,谢谢楼主!

网友(2025-05-07):
引用 楼主:
提供几个办法,可以逐个试试。
1.用APS仿真的,把下方的后仿preset mode从default改为high precision analo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