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 RULE 与TCL脚本

楼主(2019-09-05):
    各位大佬,我想问一下DRC RULE文件是应该是用svrf写的吧,在里面加载tcl脚本的话,应该添加什么code呢?
    还有请教一下,总是提醒{  }不对称,仔细检查之后,并没有不对称的情况,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A:
提醒{}不对称 --> 你有注释吗?注释里面有没有{或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醒{}不对称 --> 你有注释吗?注释里面有没有{或者}?

好的 我再仔细查查。请问您知道去哪里看tvf里面可以加载的tcl语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 我再仔细查查。请问您知道去哪里看tvf里面可以加载的tcl语句?

这个不知道额, 只是单纯从Tcl的语法来说,很多时候注释里面的{}不会被真正的当做注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知道额, 只是单纯从Tcl的语法来说,很多时候注释里面的{}不会被真正的当做注释。。。
...

好的,已经了解怎么使用tvf了,谢谢了

网友(2021-09-12):
楼主怎么解决的,方便分享一下吗?

网友(2021-10-28):
引用 网友A:
提醒{}不对称 --> 你有注释吗?注释里面有没有{或者}?

我的感觉是这样的,因为DRC RULE在calibre编译的时候会加一个文件头,文件头也是包含{ }的,会和你所添加的tcl语句的{ }有冲突。所以我怀疑是和tcl的位置有关系,不能添加到任意位置,要能够完整的包含在文件头内。以上是我猜测,没有测试过。

网友B(2022-08-08):
请问楼主是如何解决的?我现在碰到了同样的问题,但是一头雾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是如何解决的?我现在碰到了同样的问题,但是一头雾水。

还是自己写的有问题讷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自己写的有问题讷

我找到我的问题了,其实我的rule没问题,是附加的rule不同格式要分开分别的include,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