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大佬

楼主(2019-09-05):
  在原理图中直接拉出来的两个nmos(在deep nwell中的)版图连线完成后,lVS一直不识别这两个管子。。。。为什么啊

网友:
你好,
你可能漏连了NMOS的衬底(Bulk,B),如下图中红框标示,电路中NMOS的Bulk接BATD这根线,我没有在你的版图中找到连接Bulk的通孔。

网友:
LVS改错的时候先将 ERC softcheck给解掉

网友:
先解决softchk的问题 , 有可能是softchk造成的

网友(2019-12-20):
你是否把DNW覆盖到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