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车载诊断设备中,想要保护程序,防止盗版如何实现?

楼主(2019-09-05):
车载诊断设备中,想要保护程序,防止盗版如何实现?

网友:
加密芯片是什么?有什么用处

楼主:
原理是什么?怎么就能实现加密呢?

网友:
很简单,里面的东西必须有用,且通过芯片才能获取到

网友:
那如果线路上监测到 怎么办?

网友:
数据是明文还有加密的,所以没问题

网友:
如果mcu端被破解,恐怕不行吧?

网友:
哈哈,这种数据加密导出方式,安全性有限,必须用算法移植类的,最大的区别是,有效程序在芯片中存,在芯片中取

网友:
有什么推荐的,我想看下原理方案说明,感觉还不是很明白

网友:
对啊,具体是什么原理,保护方式是什么?

网友:
可以存储程序的加密芯片,而且可以运行程序啊,那么加密芯片就成了有效不可被跳过的载体

网友:
那这么说,好像和单片机优点像了,有什么区别

网友:
区别很大,调试方法有限,不像单片机多种方法,另外就是对外界检测和内部数据存储处理方式都是有特殊的

网友:
我想知道的是,线路上模拟怎么办?虽然不知道,只要按图索骥就好了吧

网友:
这个容易实现,只要模拟不了就好,加干扰或者每次运行数据动态的就可以了

网友:
看样子好像是不错,是不是所有的加密芯片都支持这个呢

网友:
国内的厉害 还是国外的?

楼主:
那这么说有空真的要好好了解一下了,将来会有需要用到的时候,感谢讲解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