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做loadpull

楼主(2019-09-05):
在一个帖子上看到说virtuoso做loadpull可以不用portadapter这个器件,请问一下哪位大佬有这方面的资料吗,好像是MMSIM10.1吧 。

网友A:
12年后的都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年后的都不要

您好,请问您有这方面的资料吗,或者获得这方面仿真资料的渠道,我找了好久都没找到应该有关资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请问您有这方面的资料吗,或者获得这方面仿真资料的渠道,我找了好久都没找到应该有关资料
...

rfworkshop,在MMSIM安装目录里有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rfworkshop,在MMSIM安装目录里有教程。

找到了 谢谢谢谢

网友(2020-12-14):
引用 楼主:
找到了 谢谢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找到了 谢谢谢谢

这个port里可以添加幅相的变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port里可以添加幅相的变量吗

图上的theta就是相位吧 mag就是幅度 归一化之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