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面试的时候被主管问,验证和设计对spec的理解有争议,该听谁的

楼主(2019-09-05):
怎么回答才比较好,脑子不转弯了,二面挂掉了

网友:
不是应该找制定spec的人吗

网友A:
找写spec的人。不过我这一般都是设计自己写spec。

网友B:
想知道楼主怎么回答的?

因为这个面试挂,神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知道楼主怎么回答的?

因为这个面试挂,神奇

不是因为这一个问题,是一上来就问了这个问题,然后整段垮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写spec的人。不过我这一般都是设计自己写spec。

原来是这样 受教了

网友:
实际上应该就是老板出来拍个板就好。